[电源] 逼格拉满,康夫18650充电器再升级,起飞

楼主(2024-07-08):
上贴说了加装c口的事情,使用中发现,一些比较垃圾的锂电池用1a充电有点勉强,能不能降低充电电流呢?降低了,好电池想快充又怎么办?能不能无极调速?
说干就干,研究了下充电芯片4056的手册,改变二脚电阻值即可,很简单。具体阻值和电流关系有兴趣去看看手册即可。
简单测算,将原电阻换为30k,再并联一个串连原电阻阻值的10k电位器即可,串电阻的目的是避免电位器调到零时ic二脚被短路。
找出以前撸的电位器和电阻开干,孔开好了,电位器装不进去,这也难不倒我,把电位器散拆了装进去,ok

焊接好测试一次成功,实际测试电流大概可以在0.2a到1a可调,线路打胶固定,电位器刻度打上,只打了0.5a一个位置,装机一切ok。
一个电流连续可调的18650充电器诞生了!

网友A:
康夫牌。。。有大雄、小静和机器猫牌的吗?

网友:
电位器不直观,不如以前坛友用拨码开关改装的

网友:
起飞,飞了有多高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飞了有多高

网友:
不如用跳针  体积小还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康夫牌。。。有大雄、小静和机器猫牌的吗?

怎么就独缺了胖虎

网友:
用拨码开关可能更直观些吧

网友:
原来是线性充电芯片,没改开关降压。建议改2个双向传输,TypeC充电宝一体板,1个串检流电阻改300毫安,另1个改1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