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驴接一个风扇大概耗电多少?

楼主(2024-07-08):
等娃放学时,看到有些家长摇扇子,有的有手持充电风扇。  我突然想到小电驴自带电源,何不接个风扇上去凉快。

不知道风力尚可的风扇(约相当于鸿运扇最低档位),如何计算耗电多少?   吹半小时相当于60V电池跑多少公里?

假如是12V的风扇,电动车供电是不是串一个电阻就行?

网友: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少1公里了不得了,想精确算的话,算你电池可以存的电量,VAH,比如60V*24AH=1440WH,存1.44度电,20W的风扇满功率开半小时才10WH,10/1440,是不是可以忽略?

网友:
12V1.5A的风扇串联个32欧姆100w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48v.接12v设备可不是串个电阻就行

网友A:
旧的电车坐桶底下都有输出12v的转换器,不知道现在新出的有没有

网友:
楼主 搞个可以旋转的底座,骑车的时候把风扇转个向,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的电车坐桶底下都有输出12v的转换器,不知道现在新出的有没有

对了,控制器应该有12V的电压输出,在那里并一个线出来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控制器应该有12V的电压输出,在那里并一个线出来就行?

控制器不太了解,旧车的12v转换器是给喇叭大灯转向灯等等供电的,一般都标称10A的电流,不知道现在的控制器有没有集成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不太了解,旧车的12v转换器是给喇叭大灯转向灯等等供电的,一般都标称10A的电流,不知道现在的控制 ...

充电口串一个电阻变12V可行吗?

网友:
不建议串电阻,有可能电阻发热消耗的电量比风扇还多。我12V散热风扇调10V电压才2瓦功率。风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
用现在的无刷电机风扇,耗电很少,约1公里每小时

网友:
很低的 你吹一会 没事 不要在乎功耗

网友B:
12v风扇自己加半砖,比串电阻安全。
有48v风扇还是无刷的,铝合金框,咸鱼上搜搜,我买过俩,那风力,一个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风扇自己加半砖,比串电阻安全。
有48v风扇还是无刷的,铝合金框,咸鱼上搜搜,我买过俩,那风力,一个 ...

加半砖啥意思?

网友B:
就是隔离降压模块。
最简单就是48v风扇,选功率小的那种,电流零点一几安就够了,最多零点三几,再大的风躁太惊人,会让接孩子的所有家长为之惊叹,另外转速过于暴力也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隔离降压模块。
最简单就是48v风扇,选功率小的那种,电流零点一几安就够了,最多零点三几,再大的风 ...

那种暴力风扇不敢玩,太吸引注意力。我还是买个成品的汽车风扇那种吧,但我嫌它体积大,同样吸引注意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种暴力风扇不敢玩,太吸引注意力。我还是买个成品的汽车风扇那种吧,但我嫌它体积大,同样吸引注意力。 ...

正好,这两个东西我都有,给你看看样式,风扇当初是给老爷子三轮车准备,一直没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这两个东西我都有,给你看看样式,风扇当初是给老爷子三轮车准备,一直没动手。
...

台达,我有一个12V的。 停电时用过。

网友:
20w的风扇,满电时吹一天一夜没问题吧。

网友:
接个风扇没用到多少电的,手持的小电扇一个18650就能用很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