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不一样的火之凤5610H吹风机

楼主(2024-07-08):
前几天,一理发店的美女送来一个吹风机,故障是不通电。当时以为,不就是一个吹风机吗,估计不是开关坏就是电源线的问题,于是报价15元,美女同意。美女走后,拆开一看,我的天啊,现在连吹风机都这么高端了啊,还好,真的是电源线问题,要是板子有问题,咱可就惨了。

这个吹风机,有多高档呢,请看图。

就是这种,从外观看和普通没有啥区别

侧面

这是吹风机的型号

测面的红蓝LED灯

刚刚拆开的样子,此时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

细看

手柄上的开关和普通吹风机几乎一样

看看多么高大上的吹风机。

网友:
和热风枪的电路差不多

网友:
专业行业的名牌和民用名牌  天壤之别

网友:
无刷电机高端货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
国产也有好货,只要钱到位。

网友:
几百块钱的电吹风算不上多高端

网友:
高速吹风机      用起来爽 修起来也爽啊

网友:
这个并不高,也就四五百,还有几千的

网友:
这个广州市菲力克斯电器有限公司还是有些名气的

网友:
这玩意300块钱以上,再加15估计也能修,到底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可以啊,比一般的做工好。

网友:
理发店的吹风是交流串励电机,无刷电机某生,某芬用的多

网友:
做工挺好的,修好没

网友:
正在用这个型号,无刷马达,但不是高速型

网友:
没想到里面这么复杂

网友:
看到 这么高热的地方,竟然塞了俩LED进去,就知道不简单,开50 应该也肯修,不过售后够呛

网友:
说实话,一个吹风机用无刷电机感觉有点浪费了!

网友:
可以拆无刷电机,剪掉自带细线圈,手绕成24v粗线圈,低压电热丝,配无刷电调,接充电钻电池供电,省的拉线接插座。

网友:
一个开关加二极管就搞定的东西,非要画蛇添足的搞些花里胡哨的出来,小聪明都干这些了

网友(2024-08-14):
这是无刷电机的,比普通的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