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电池就赶紧给小风扇换上吧

楼主(2024-07-08):
拆了电池就赶紧给小风扇换上吧,选了最小号14430的勉强塞进去了

网友:
竟然还放下了一节电池 14430

网友:
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的电压不同,保护板也要换掉。

网友:
这种电池也就200mah

网友:
这么小电池吹不了多久吧

网友:
可以改为USB头,用充电宝供电。这个建议可以吧

网友:
这种风力太小,没啥用

网友:
至少加4056充电板,以免锂电池过充漏液。

网友:
电池不好找

网友:
最近的小风扇都喜欢用铅酸电池了,电机也换成有刷电机,这是奔着一次用一个夏天的寿命设计的。

网友:
手持小风扇,携带方便。

网友:
感觉这小风扇对不起这番折腾啊

网友:
这种之前是无刷电机配锂电的,现在缩水了

网友:
快消品就是为了拉动经济,一个夏天换一个,这是厂家的目的。

网友:
这个小风扇太简单了

网友:
这电池必须换锂电

网友:
如果是无刷电机还有一点搞头

网友:
最垃圾的风扇了,有刷、铅酸、傻充,该没的都没有

网友:
这个设计也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