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比亚迪拆车电池跟基站梯次磷酸铁锂该怎么选

楼主(2024-07-08):
太阳能储能需要选电池,最近看中的有比亚迪拆车电池说是内阻0.3组的24v200ah带个300a保护板1400元,还有2023年的铁塔,海四通基站梯次磷酸铁锂48v100ah的1150元,都是二手电池估计都是半斤八两,就是图省事图便宜。还是发出来让坛友们给指点下。看有没有尝过鲜或者踩过坑的

楼主:
图随便找的,没实际作用哦

网友A:
这个要实测 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实测 才好吧

测容量测内阻是吧

网友:
这种不好说啊,感觉有点贵了

网友:
感觉车用比基站,品级高,要求高

网友:
随便了,哪个便宜就那个。

网友:
看着还靠谱

网友:
车用一般是动力的吧,看内阻、看循环次数吧。

网友:
基站用的作为ups应急,应该循环次数不多,车用的那就……  嗯就是这样
但是基站用的可能耐大电流差一点,车用的尤其是比亚迪的磷酸铁锂,可耐受电流大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吧

网友:
一般家用的话最多也就5KVA!

网友:
均衡性怎么样?

网友:
车用电池没出问题不会流出来的,品品

网友:
还是得看容量吧

网友:
基站用循环次数少

网友:
理论是梯次降级用,车用电池一般轮不到普通用户,实际需仔细甄别

网友:
看单体容量,单体并的越少越好,因为都不是全新出厂,一致性不好保证。

网友:
还是正规的电池看着就靠谱,养眼,只是二手电池看外表看不出来,得测

网友:
感觉车用的安全品质更高

网友:
车规标准一般都高,就是得会分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