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删除畸形文件名的文件

楼主(2024-07-08):
最近看到DiskGenius更新到v5.6.0.1565了,于下搞了个专业版来测试大文件恢复。
搞了个ISO镜像文件“cn_windows_11_consumer_editions_version_23h2_x64_dvd_91207780(2023-10-31).iso”,删除然后进行恢复操作结果得到文件名为“cn_windows_11_consumer_editions_version_23h2_x64_dvd_91207780(2023-10-31).”即打不开也无法删除,
删除提示“找不到该项目 该项目不在 ... 中。请确认该项目的位置,然后重试”如图:

使用文件粉碎工具也删除不了。

然后想到既然是DiskGenius创建的,那用DiskGenius来删除总可以了吧,结果用DiskGenius的2种删除方式都无法删除。

解决办法:
  通过查找资料发现可以使用命令行绕过文件名的限制来删除,方法如下:
  1. 首先确定你的文件所在的完整路径 比如我这是:“D:\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n_windows_11_consumer_editions_version_23h2_x64_dvd_91207780(2023-10-31).”。
  2. 在以上路径上加上“\\?\” 得到 “\\?\D:\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n_windows_11_consumer_editions_version_23h2_x64_dvd_91207780(2023-10-31).”
  3. 然后使用del命令删除即可 如图:

补充内容 (2024-7-14 22:11):
方法二:使用短文件名来删除
    1. 运行cmd进入文件所在路径,执行 dir /x  参数 /x 显示短文件名称。
    2. 直接使用 del 短文件名 即可。

网友:
360文件粉碎试过没

网友A:
在PE下应该可以直接删除。

网友:
之前我的一台电脑上也有一个文件夹,属性显示为空文件夹,直接删除删除不掉,用删除软件包括360粉碎也搞不定。文件夹可以打开,但是里面套了很多个文件夹,大概要套50个以上(估计的,甚至更多),最后我从最深层的那一个文件夹,往后回撤几个文件家删除一下,回撤几个文件夹删除一下,费了很多时间最后竟然把它删除掉了。

楼主:
没有,这个你可以试试。

楼主:
闲来没事,给你测试了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E下应该可以直接删除。

你这么肯定,不凡试试,然后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E下应该可以直接删除。

你们不切实际的回复,我来给你们测试。

网友(2024-09-13):
这种文件删除起来属实麻烦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