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遥控器-便宜量又足的遥控器按键不灵修理方法

楼主(2024-07-09):
遥控器永久了就会慢慢有些按键不灵,

主要原因就是导电橡胶老化,电阻从正常的几十欧慢慢变成几k甚至更大。
小时候都是用香烟的铝箔纸剪成小片,用胶水粘,容易氧化和脱落。
最近在拼夕夕上,看见有遥控器修复贴片,80片要4元多,仔细一看不就是导电布胶带吗?这么一丁点要4元,哈哈。
直接搜索单面导电布胶带,5mm宽25米长,只要6元多。
果断下单,隔天就到了,用剪刀裁剪成合适小块,撕开背面纸,就可以粘在遥控器失灵的黑色导电橡胶上。
自己动手,可以用很久,而且电阻还很小,0.几欧,别的维修的地方也会经常用到。

网友:
这个让我想起小时候,用爸的烟盒里面银色纸修复小霸王电视游戏的手柄。

网友:
这胶布用不了多久容易脱落

网友:
用香烟盒内的金属箔纸

网友:
胶布时间长了容易老化脱落,可以试一下导电银漆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比用铅笔涂好多了。

网友:
这种导电胶带和锡箔纸都是可以的,差不多的东西,用在遥控器的按键修复上很是好用,必须买个几十米,才一元钱,够本了。

网友:
就是看长期按压的寿命了

网友:
真是方便了,以前用普通的双面胶粘铝箔,很容易掉

网友:
一般用橡皮擦一下电路板也会管用

网友A:
我还是选择4元80片,少花2元,还节省裁剪时间,80片也根本用不完。

网友:
不错,这胶带牢度还是比其它胶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选择4元80片,少花2元,还节省裁剪时间,80片也根本用不完。

对,自己裁剪的,还不漂亮

网友:
对比一下,粘度有区别吗?别用一段时间掉下来还得拆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

网友:
遥控器一般是经常用的按键才容易坏用不了这么多。

网友:
遥控器触点修复难题其实一直是粘接导电物到触点上不牢靠。

网友:
好主意,不过一般都是重新擦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