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科龙空调显示EA,换晶振后目前显示正常。求会画3d图纸的大神给我画个垫圈图

楼主(2024-07-09):
买了几颗3脚的陶瓷晶振,换上后目前显示正常。

以前要么显示EA,要么就不显示。换上后目前显示功能正常。期待后续。

哪位大神会做3d图纸,帮我设计一个喇叭垫圈。m币孝敬。
主要参数内径12cm,外径15.5cm左右,螺丝孔距13.8cm,厚度0.5cm。

网友A:
垫圈用硅胶做成平面的就可以了,除非音响面板的开孔也是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圈用硅胶做成平面的就可以了,除非音响面板的开孔也是3D的

咋个做,我原本想有个3d图,然后3d打印出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咋个做,我原本想有个3d图,然后3d打印出来呢?

嘉立创,嘉立创,嘉立创,

网友:
网上也许有合适的扬声器垫圈。

网友:
宝上找不到吗

网友:
宝上一扫就出来了

网友C:
这个尺寸的,估计不好淘,3D打印的,能打出硅胶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的,估计不好淘,3D打印的,能打出硅胶的来?

网上买不到这种定制尺寸的。密度板做的不耐水,沾水就发泡。所以塑料垫圈是最优解。

网友:
显示EA就是晶振的问题吗,你这判断的真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嘉立创,嘉立创,

不会做3d图纸啊,有图纸才能打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做3d图纸啊,有图纸才能打印啊。

我倒是会用Rhino画点简单的3D,不过你这个我没看懂到底想要啥样的3D结构...

网友:
新手,看过几个小时教程,只会画圆形,不会画异形,帮顶了

网友:
橡胶板搞吧!只要贴合不漏气

网友:
这样对吧

网友D:
你看看上面的尺寸对不对。
这个压缩包里的是step格式,没用过3D打印机,不知道格式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个做,我原本想有个3d图,然后3d打印出来呢?

把那个烂的垫圈倒扣在白纸上面描出轮廓,如何再用复写纸把白纸上面的轮廓复写到薄硅胶片上面,或者直接把白纸贴在薄硅胶片上面,接下来怎么操作就不用我说了!

网友:
剪个纸板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上面的尺寸对不对。
这个压缩包里的是step格式,没用过3D打印机,不知道格式对不对 ...

他上面没有螺孔直径,最好不要做实心板,而要做薄板+加强筋,因为3D打出来的东西比普通塑料更容易天生弯和应力变形

3D打印要转STL,转换时弦高输入0,不转的话承接打印的人应该也能自行处理

网友:
显示EA就是晶振问题,是所有空调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