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如意广电S020A2户户通直播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楼主(2024-07-09):
中九户户通三代GPRS定位机。
备用机,偶尔拿出来升级一下。做工很一般,定位模块应该是厂家(山厂)改了一下,从VA056改M51。主芯片是上海高清HD3601,感觉画面不如GK6105S的清晰,虽然两者都是接收标清信号AV输出。拆完给主芯片加了个散热片。

网友A:
现在用这个的比较少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这个的比较少见了吧

家有老人,用这个看电视操作容易上手。

网友:
感觉这中九数字机顶盒内部用料做工还挺不错的,多谢分享了!

网友B:
机顶盒里面还带喇叭

网友:
家里还有这个,老人家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顶盒里面还带喇叭

三代机都带喇叭,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不开电视。

网友:
二十年前安装过亚洲三号卫星还有中星几号接收机和一米几的大锅我现在忘了,那时候用一机双星,两星的极化用22K开关自动切换,这已经是很遥远的历史了。

网友C:
这机顶盒与电脑显示器是直连吗?那小喇叭听广播,倒是没试过。

网友D:
竟然没有免定位模块。原装机啊。

网友E:
跟我TCL的差不多,电源芯片炸过一次

网友F:
这么点大的喇叭,能听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顶盒与电脑显示器是直连吗?那小喇叭听广播,倒是没试过。

不是VG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没有免定位模块。原装机啊。

免定位的可能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我TCL的差不多,电源芯片炸过一次

TCL怕不是那个电视TC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点大的喇叭,能听收音机?

可能是广电要求标配,不可能真拿来听广播的

网友:
看电视还得是卫 星锅简 单方 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