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重力法给丰田爱信“终生免维护”自动变速箱换油~雷克萨斯ES350实操

楼主(2024-07-09):
现在的自动变速箱汽车厂家基本上都宣称是“终生免维护”的密封结构,很多厂家的维护时间表里面也就不再有定期更换变速箱油的项目。但是所谓的“终生免维护”中所说的“终生”其实是厂家的保修期,而不是汽车的使用寿命,如果不对变速箱进行合理的维护其寿命就会大大缩短。自动变速箱最重要的维护就是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一般是最迟到10万公里就要考虑更换了,否则变速箱油在高温下长期运行会变质失去功效,也会积累磨损的碎屑污物,最终会影响变速箱的可靠性和寿命。

因为厂家的设计是“终生免维护”的全密封结构的,所以现在很多变速箱也就取消了变速箱的油尺,因而用户无法直观检查变速箱的液面和油质。在换油的时候也要用特殊的方法控制加油的数量,这都是厂家阻止用户DIY的伎俩,不过也很容易解决——大部分厂家的免维护密封变速箱的油量控制的方法基本都是靠一个简单的自动控制液面的过量溢出机构来完成。

今天要DIY的是一辆雷克萨斯ES350的丰田-爱信自动变速箱换变速箱油,虽然这辆雷克萨斯是3.5升V6发动机的所谓的高档车但是其实丰田的从小到大各车型的爱信自动变速箱的维护基本都和这个差不多,都可以比照这个进行(CVT变速箱除外)。个人DIY不可能使用专业的变速箱油循环机,只能使用重力法(自然放油法)来换变速箱油,重力法一次较慢而且只能换掉一部分变速箱油但是比循环机强制换油安全,不会导致意外后果。

换变速箱油首先要把车撑起来,因为要到车下操作而且要拆车轮。

把后轮挡住:

前面发动机支架受力点用千斤顶顶起来:

在承力车架下放马凳(撑车支架)支撑:

拆掉左前轮。看一下雷克萨斯的悬挂:

雷克萨斯用的刹车钳品牌也比较高级,是ADVICS的而不是丰田常用的爱信(AISIN)。ADVICS是爱信投资的一个合资子公司,主要生产高性能汽车配件,产品定位比爱信高:

车轮左上角是变速箱加油口盖板,把上面的两颗螺丝拆掉,打开盖板:

用24mm的套筒拆掉变速箱加油口的螺丝:

上面垫圈不要弄丢:

加油口特写,下面要从这里加新油进去:

到车下,找到变速箱的油底壳,用6mm内六角扳手拧下变速箱放油口,用内六角扳手一定要插到螺丝孔的底,否则很容易把螺丝拧花:

放油,放出来的油深红色看起来还不算很脏:

但是在盆子里看上去就黑多了:

放油口把油放空的时候其实还没完,还需要用6mm的内六角扳手把放油口里面的油量控制溢出管拆下来,这样才能把溢出管液面下剩余的油放干净:

油全部放完之后,量一下放出来的油量。再把刚才拆下的塑料油量控制溢出管安装回去,用徒手拧紧就行,不要用任何扳手工具拧否则力道太大会拧坏:

然后再把放油螺丝用手拧上,这时也不要用工具,徒手拧上就行,因为后面还需要再拧下来:

下面就是加油了,丰田爱信自动变速箱用的基本都是丰田WS油,需要的加油量是放出来油量再加0.5升就可以了,需要加0.5升的余量一是要补偿误差二是要做溢出设定。加油就是从前面拆开的变速箱加油口加进去,4S店一般用加油泵从下面加,我这里用的是重力法从上面加,具体的方法是:

找一根软管,一头插入加油口:

另一端接个漏斗类的东西:

然后慢慢往里面倒新变速箱油就行了,加油量就是前面说的放油量+0.5升:

红色的新变速箱油沿着软管流入变速箱加油口:

加够油量后把加油口螺丝安装回去,把加油口盖板复原:

加完油之后还需要调整变速箱油的油量/液面到厂家设定水平。具体方法是先把千斤顶放低,尽量让车身水平,然后起动发动机,踩着刹车把所有的档位换一遍再回到P档,一直维持发动机运转,然后等变速箱油的温度升到37-39摄氏度——可以用丰田的专用OBD读码器读取油温,也可以用红外温度计等直接测量变速箱底壳的温度。这里就用红外温度计来测,底壳外表面的温度会比变速箱油温低几度,所以达到35度就可以了,正常天气情况下几分钟就能从20多度的环境温度升到35度:

温度达到要求之后,保持发动机运转,变速箱在P档,重新拧开变速箱的放油螺丝(所以刚才只用徒手拧紧):

让油自然溢出流下,开始流得比较快:

然后很快油流就变小了,等到油基本不流了,就把放油螺丝再拧回去:

如果有扭矩扳手就用扭矩扳手拧到厂家指定扭矩,没有的话用短套筒扳手拧到紧就可以了:

最后把轮胎装回去,千斤顶收回,轮胎螺丝拧紧(普通体重的成年男性把脚踩在随车轮胎螺丝扳手呈水平位置略超过一半的地方拧紧扭矩就基本上是厂家要求的扭矩)就大功告成。

注意这样用重力法直接放油换油一次只能换出变速箱总油量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油,很多油是在液力变矩器和阀体里放不出来,如果想要把旧油全部换出的话需要重复进行多次,可以在以后换机油的时候同时用这种方法再换一次变速箱油。

雷克萨斯ES350换机油: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2192-1-1.html

网友:
厉害了!运行中拧开放油螺丝,好特别。

网友:
现在的at变速箱都是免维护了吗?我的是大众的低端爱信09G 变速箱,要求6万公里更换变速箱油。

网友:
不错不错,技术高超

网友:
有没有福特8AT换油教程啊????

网友:
好像很多年前就这样换过油,没有标尺,加到油底壳内凹螺丝流出来就可以了,
有的加油还没有加油口只能从标尺加

网友A:
不太明白,加过新油第二次拧开放油螺丝和第一次拧开排油有和不同?如果一样,第二次岂不放到控油管油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加过新油第二次拧开放油螺丝和第一次拧开排油有和不同?如果一样,第二次岂不放到控油管油位了{: ...

第二次发动机在转,油会被油泵抽走循环,这时候才是变速箱工作时的液面。

网友:
雪佛兰车在旁边有个油面螺丝加到油溢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次发动机在转,油会被油泵抽走循环,这时候才是变速箱工作时的液面。 ...

受教了,原来第二次发动机一直在运行

网友:
又抓到一个壕无人性...

-------------------

网友:
好车,技术也好

网友:
受教了 感谢分享

网友:
抽能不能抽得开净点

网友:
这个厉害啊,楼主工具也够齐全的

网友:
步骤详细,可惜没有ES350

网友:
要求换油的变速箱虽然需要换油,但是不至于像这种免维护换油那么麻烦了

网友:
太厉害了,这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