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曲折的众仪ZT102的校准过程

楼主(2024-07-09):
以前从没想过需要校准这东西,但是这次表突然变不准了,没办法了,勉为其难吧
首先需要把这里短路,J1或者J2都行,开始我是焊接的,后来干脆用镊子短接,更方便

短接后出现一句问候——靠!然后用蓝色按钮切换需要校准的档位
我发现似乎只有毫伏,电阻,电容,频率和温度,没有电压伏和电流档,不知怎么回事
但是拨到电压档位置,也能选择电压伏这一档

就用睿登的数控电源作为基准吧,调着方便,虽然不准而且是电压也波动大,但是作为试验
无所谓,以后有时间再精确校准,这次只是积累经验

原来校准是这样的过程,没试过真的不知道,比如电压档,它是以1伏为单位通过按键调整的
没试验前我以为可以调到0.001v呢,由于这个增加按键在电路板上,平时是空置的,我拿一个铁丝来
接通,可能有时接触不好,感觉加到6v就不能增加了,正好这表是6000字的,我以为只要校准6V就可以了

结果6v一下基本没问题了,7v直接就无法判断,表一直小数点来回转

8v显示这样

10v显示这样

哈哈,索性验证下电压精度

证明这俩表基本准确,就是数控电源输出不太准

又发现毫伏档也错了,这都是短接后切换惹的祸,因为没有正确的输入校准电压,输入都是悬空的
不一定会把你的表调到什么位置

最后发现通过按键可以把校准电压调节到10v,用10v输入校准后电压档基本正常了

随手把毫伏档也调的差不多了

但是最后发现电阻档又乱了,哈哈,就没管它,以后再说吧

网友A:
看得一头雾水,你好好捋捋

网友:
众仪的表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顾此失彼呀

网友B:
表突然不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一头雾水,你好好捋捋

哈哈,关我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突然不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不知道,突发事件

网友C:
那么多表,能出就出吧,自己攒着不会升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表,能出就出吧,自己攒着不会升值的.

哈哈,都出掉了,就剩这几个了

网友D:
玩表的没个基准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表的没个基准不行呀

有啊,就是懒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就是懒得用

服,这都懒的弄

网友:
谢谢分享,这贴调完,只能用电压档?

网友:
看上了那蓝色的仪表,

网友:
电子元件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当年刚兴数字万用表时,花380元买过一块刚出的胜利万用表,说明书上明确说明一年要返厂校准一次。

网友:
校准?

调乱了吧,楼主瞎调

网友:
俺的表不晓得如何校准

网友:
Owon的表准吗

网友:
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