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汽车一体机屏花屏故障

楼主(2024-07-09):
以前媳妇说倒车影像坏了,昨天下去测试完好,挂倒车挡倒车灯亮,屏幕有显示。
今天出门办事,到了地库倒车突然出现花屏故障,然后手动启动中控屏(导航或音乐功能)花屏依旧(平时中控屏关闭,只有挂倒车档才显示),那基本就坐实屏幕或屏幕控制板问题了,和摄像头无关。
那这个车机屏幕花屏,偶尔又能正常显示,算屏幕故障还是屏幕控制板故障?如何排查,弱点我几乎小白

手动启动车机偶尔能正常显示一下,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屏

网友:
信号线接触不好。现在的摄像头一般是以数字方式连接到中控屏幕,即四根USB数据线连接

网友:
核心板虚焊了吧要不然软排线问题

网友A:
既然倒车是好的说明屏没问题,检查其它地方吧...

-------------------------

网友B:
最简单快速省钱省事的方法是换个屏。建议原厂拆机中控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倒车是好的说明屏没问题,检查其它地方吧...



就是倒车也不显示啊屏其他功能反而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倒车也不显示啊屏其他功能反而没用

那就换总成...

----------------------

网友:
这种问题八成是哪个位置虚焊了,因为车经常在路上跑,颠簸震动时间长了会导致这种问题。
如果自己没能力,可以考虑找个坛友寄修。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核心板虚焊了。拆了检查一下,屏幕排险座也检查一下。

楼主:
这不,开回来又可以显示了这种偶发性故障真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快速省钱省事的方法是换个屏。建议原厂拆机中控屏

车型太老了,拆车件不好找

楼主:
某宝的安卓大屏看上去不错,价格也才200+,还是喜欢原厂的简单耐用

网友:
接触不好呀!!!

网友:
三天两头坏,还不是一个故障点,那是要换车了吧

网友:
这看来是接触问题啊

网友:
用得少了。平时就得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型太老了,拆车件不好找

多老?除非你买的是小众车型,否则不存在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老?除非你买的是小众车型,否则不存在不好找

2010款307,原厂拆车件黄鱼几乎没有,有的不包好坏=坏

网友:
排线问题或者是里面的芯片脱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0款307,原厂拆车件黄鱼几乎没有,有的不包好坏=坏

冷门车,年份又比较久,确实难搞。
主要是人家看到这种车觉得就算拆了配件也很难卖出去,所以就进一步没人拆配件卖了。恶性循环。

建议可以去当地拆车厂看看,比咸鱼的概率要高。不行就换个第三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