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将三线小表头变为两线★并提高供电电压稳定供电

楼主(2024-07-09):
准备接在电动自行车上的,
网上的三线100V小表头供电电压多不超过40V,且超过25V了容易发热烧毁,
本来可以用电阻稳压管降压的,
不过大功率电阻不好找,
供电也不稳定,
手头耐压100V以上的MOS管不少,
今天准备加个MOS管做这么一个,
知道射极输出器吗?
实际上这是一个S极输出器,并利用稳压管把G极电压钳位,输出电压变化幅度在开启电压到完全导通电压之间

网友:
等你实验的效果

网友:
用上这个稳压了可以考虑加电感和正反馈让其自激,用DC-DC降压方式会有惊喜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成品

网友A:
这样输入会稳压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这样确定可以吗?mos管直接导通,100v过去了吧

网友:
蹲一个结 果

楼主:
输入53v,接的9v稳压管输出4.8-5.5v左右,接12v稳压管输出8.3-9v左右,电流0-3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输入会稳压吗

有稳压效果,不是很稳定,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确定可以吗?mos管直接导通,100v过去了吧

有稳压效果,不是很稳定,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1V左右,

网友C:
把MOS管换成NPN管不是稳压效果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OS管换成NPN管不是稳压效果更好吗。

这个本来就不用怎么很稳定的电压,可以换,不过NPN管不如MOS管耐高温,还有NPN管存在一个电流放大倍数的问题,50uA电流,放大20倍才1mA,200倍才10mA,大公驴三极管小电流时放大倍数又很低,不如压控的

网友:
曾买过一个高压小电压表,貌似差不多结构,不知是不是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稳压效果,不是很稳定,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1V左右,

哦,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射随电路活学活用,简单实用。

网友:
好经验分享,谢谢楼主!不知道这东东的量程好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