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ARM系列主板安装数播系统moOde-player

楼主(2024-07-09):
推荐固件包下载网站:
https://github.com/ophub/
https://files.kos.org.cn/
https://www.armbian.com/

修改系统源
nano /etc/apt/sources.list
# /etc/apt/sources.list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ookworm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ookworm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ookworm-updates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ookworm-updates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ookworm-backports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ookworm-backports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 https://security.debian.org/debian-security bookworm-security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src https://security.debian.org/debian-security bookworm-security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修改armbian源
cd /usr/share/keyrings
wget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armbian/armbian.key

nano /etc/apt/sources.list.d/armbian.list

# /etc/apt/sources.list.d/armbian.list
deb [signed-by=/usr/share/keyrings/armbian.key]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armbian bookworm main bookworm-utils bookworm-desktop

添加moOde-player源
cd /etc/apt/sources.list.d
wget https://dl.cloudsmith.io/public/moodeaudio/m8y/setup.deb.sh
chmod +x setup.deb.sh
./setup.deb.sh

nano /etc/apt/sources.list.d/moodeaudio-m8y.list

# /etc/apt/sources.list.d/moodeaudio-m8y.list
deb [signed-by=/usr/share/keyrings/moodeaudio-m8y-archive-keyring.gpg] https://dl.cloudsmith.io/public/moodeaudio/m8y/deb/raspbian bookworm main
deb-src [signed-by=/usr/share/keyrings/moodeaudio-m8y-archive-keyring.gpg] https://dl.cloudsmith.io/public/moodeaudio/m8y/deb/raspbian bookworm main

rm setup.deb.sh

添加upmpdcli源
添加秘钥
cd /usr/share/keyrings
wget https://www.lesbonscomptes.com/pages/lesbonscomptes.gpg

添加源列表
cd /etc/apt/sources.list.d
wget https://www.lesbonscomptes.com/u ... dcli-rbookworm.list

添加raspberrypi源
cd /usr/share/keyrings
wget https://archive.raspberrypi.org/debian/raspberrypi.gpg.key

cd /etc/apt/sources.list.d
nano /etc/apt/sources.list.d/raspi.list

# /etc/apt/sources.list.d/raspi.list
#deb [signed-by=/usr/share/keyrings/raspberrypi.gpg.key] https://archive.raspberrypi.org/debian/ bookworm main untested
deb [signed-by=/usr/share/keyrings/raspberrypi.gpg.key]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errypi/ bookworm main untested

apt update
apt update --fix-missing
apt upgrade

安装moOde
上传moode-player_9.0.0-1moode1~pre1_all.deb文件到/home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Kd1EcAsVmoL5Qr4sXp41Dw?pwd=rq9g
apt install -y ./home/moode-player_9.0.0-1moode1~pre1_all.deb
注意,安装此版本不会出现重启问题。

apt install -y moode-player
注意,如此安装会安装最新测试版本,不推荐,可能会出现自动重启问题,当然,如果你是树莓派的主板,安装没有问题。

出现bluez-firmware安装错误,执行下面命令
dpkg -i --force-overwrite /var/cache/apt/archives/bluez-firmware_1.2-4+rpt10_all.deb
注意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文件

继续安装
apt install -f

安装Logitech Media Server
下载地址:https://lyrion.org/lms-server-repository/
wget https://downloads.lms-community. ... ~1716145112_arm.deb
apt install -y ./logitechmediaserver_8.5.2~1713677932_arm.deb

浏览器登陆IP:9000
设置,插件管理,输入地址,应用
推荐:https://raw.kkgithub.com/LMS-Com ... ster/extensions.xml
http://39.106.196.235/extensions.xml
选择Material Skin、        DSDPlayer

安装RoonBridge
wget https://download.roonlabs.net/bu ... aller-linuxarmv8.sh
chmod +x roonbridge-installer-linuxarmv8.sh
./roonbridge-installer-linuxarmv8.sh
停止RoonBridge自动启动
systemctl disable roonbridge

安装HQPlayer NAA
wget https://www.signalyst.eu/bins/na ... _5.0.1-60_arm64.deb
apt install -y  ./networkaudiod_5.0.1-60_arm64.deb
停止NAA自动启动
systemctl disable networkaudiod

安装清理
apt clean
apt --purge autoremove

到这里可以开始听音乐了。

汉化moOde
https://gitee.com/androidnews/moode-audioplay-zh_cn下载相对应版本汉化包
wget https://gitee.com/androidnews/mo ... /archive/master.zip
unzip master.zip
cd /home/pi/moode-audioplay-zh_cn-master/9.0.1
cp -rf ./www/* /var/www

注意:
1、moOde音乐播放系统默认自动开启;
2、如果想要本机使用logitech media server播放音乐,需要停止moOde播放,并同时启动Squeezelite和LMS;
3、logitech media server的Squeezelite和NAA、RoonBridge不能同时启动,每次只能启动其中一个音乐桥服务。

网友:
辛苦的技术贴。这得码多少字呀。

楼主:
安装Logitech Media Server
下载地址:https://lyrion.org/lms-server-repository/
wget https://downloads.lms-community.org/nightly/logitechmediaserver_8.5.2~1716145112_arm.deb
apt install -y ./logitechmediaserver_8.5.2~1713677932_arm.deb

浏览器登陆IP:9000
设置,插件管理,输入地址,应用
推荐:https://raw.kkgithub.com/LMS-Community/lms-plugin-repository/master/extensions.xml
http://39.106.196.235/extensions.xml
选择Material Skin、        DSDPlayer

安装RoonBridge
wget https://download.roonlabs.net/builds/roonbridge-installer-linuxarmv8.sh
chmod +x roonbridge-installer-linuxarmv8.sh
./roonbridge-installer-linuxarmv8.sh
停止RoonBridge自动启动
systemctl disable roonbridge

安装HQPlayer NAA
wget https://www.signalyst.eu/bins/naa/linux/bookworm/networkaudiod_5.0.1-60_arm64.deb
apt install -y  ./networkaudiod_5.0.1-60_arm64.deb
停止NAA自动启动
systemctl disable networkaudiod

安装清理
apt clean
apt --purge autoremove

到这里可以开始听音乐了。

汉化moOde
从https://gitee.com/androidnews/moode-audioplay-zh_cn下载相对应版本汉化包
wget https://gitee.com/androidnews/moode-audioplay-zh_cn/repository/archive/master.zip
unzip master.zip
cd /home/pi/moode-audioplay-zh_cn-master/9.0.1
cp -rf ./www/* /var/www

楼主:
logitech media server的Squeezelite可以通过在安卓手机安装xTune-v1.3.6.apk实现手机控制
xTune v1.3.6

修改记录:
一、优化Qobuz和Tidal流媒体支持
1.1. 基本支持Qobuz和Tidal的常用功能;
1.2. 支持收藏到Qobuz和收藏到Tidal(这样收藏的专辑或艺术家可以显示在LMS的专辑和艺术家列表中,注意流媒体的收藏功能因为插件实现的原因有时候会有点慢,经常要等几分钟才会同步到LMS)
1.3. 支持从流媒体的Playlist详情或专辑详情的动作对话框跳转到艺术家页面;

二、优化了全屏正在播放界面
2.1. 重绘了播放控制的按钮图标样式;
2.2. 优化了采样信息显示;
2.3. 调整了一些布局和样式让界面更美观;

三、支持屏幕常亮功能
3.1. 需要在高级设置中开启

四、修复了热门艺术家等页面的闪退的问题

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8SwhbEZLO5O9xWzjyhvMWg?pwd=c7mf 提取码: c7mf

moOde也可以手机遥控,软件网盘下载

楼主(2024-08-11):
Lightweight Music Server(LMS)数播

moOde数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