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多功能风扇,真的是功能多

楼主(2024-07-09):
各位早,直接看图吧,大家都是一看便明的东西,不做多介绍了

品牌:没有标签,未知

功能:
1、灯光=》台灯功能;
2、风扇功能,有3个档位;
3、加湿喷雾功能,目前加的是香水味;
4、风扇摇头功;
5、充电宝功能;
6、变形功能,可折叠,可伸缩。

底下4颗螺丝

去掉底盘盖子后,还是螺丝还有几颗滚珠,风扇摇头平衡用

再去掉盖子后,是摇头机构

可见有摇控功能

再拆掉一层盖子,可见内部主板、电池、摇头电机

主板上,有2颗芯片是打磨掉的,应一句话:这是核心技术...............

各芯片规格,各自自行看了,还算清楚

另一面,按键 + 各功能指示灯

摇头电机,无刷电机

外观

操作按键,1、灯光=》台灯功能;2、风扇功能,有3个档位;3、加湿喷雾功能,目前加的是香水味;4、风扇摇头功能

灯光=》台灯功能

加湿喷雾功能

加水处

伸缩功能,最高可以110CM。你的一定不可能伸到110CM,110MM倒是有可能

充电宝功能,另加了个TPC口

网友:
这个牛逼,太全面了

网友:
再长点就成落地式的了

网友:
喷雾还是只加纯净水比较好

网友:
这功能也太多了吧

网友:
这个PCB Layout风格和我的产品很像.风扇产品有正常的多功能那是好事嘛,只要不是智商税就好.

网友:
ULN2003是电机驱动芯片,IP5306是充电宝芯片,的确功能多,喷雾是超声波雾化片。

网友:
功能超多,可惜不是无扇叶设计。

网友:
居然没有电吹风和蓝牙音箱功能,差评

网友:
哪里买的 关键词呢

网友:
喳喳呼呼华而不实,外观也不好看,还贵,说实话,最有用只是风扇。

网友A:
第2/4/6不就是一个功能么?

网友:
没有三十年设计经验,搞不出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4/6不就是一个功能么?

6是多余的

但4可不计算是重复的,一般这种小风扇,比较少摇头

网友:
功能挺多,伸缩到最高会抖不

网友:
可以换1s无刷电调,kv1600低压航模无刷电机,牙线加固叶片,改每分钟3500转,保留自带摇头和充电宝。

网友:
那些没有丝印的芯片是出厂就没有丝印的,不是后期打磨掉的。里面的程序也是一次性烧录的。烧完后,不能再擦除的。。我之前在的公司用过。一般是用在低端产品里。一次性产品,坏了就丢掉的那种。因为没法修的。。

网友:
BC不错。一体化多功能

网友B:
建议图片分辨率调大些,并统一大小,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图片分辨率调大些,并统一大小,再上传。

谢谢指点

上传的图,都不是原图,原图太大了,不想占用论坛空间。

是直接电脑上裁剪的,裁剪时,主要体现主体,所以每张图的分辨率都不一样

我在电脑上查看贴子的话,是正常显示的。在手机上或APP上,显示不全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