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00w太阳能板搞4块继续折腾

楼主(2024-07-09):
本地买的双玻璃封装,背面裂,正面好的,200一块,前面那块200w的够办公用,这个配磷酸铁锂电池带空调,继续折腾

网友A:
配合大容量电池,家里基本不用交电费了吧?

网友B:
这么大功率值得好好做个架子稳当一点

网友:
挺便宜啊,600w只要20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功率值得好好做个架子稳当一点

先用着边上有围墙应该吹不起来,一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配合大容量电池,家里基本不用交电费了吧?

电池够交多少电费了

网友:
尺寸比较大的固定好,要不一阵风刮刀我家去了

网友D:
电池够交多少电费了

网友:
铺上反光膜,背面也来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够交多少电费了

基本白天用没配多大电池,这边租房电费1.3

网友:
还是可以的,家用可以不用磷酸铁锂直接铅酸,我都想在楼顶架设太阳能做遮阳,但政策要求全栋楼业主同意还要报建,难额...

网友:
要带空调,就需要很大的电池了。

网友:
这个够大,选好安装角度后最好弄个固定架固定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配合大容量电池,家里基本不用交电费了吧?

600W啊,不用配电池,中午时候,电饭煲半小时就能煮一煲饭、、、、鸟。

网友:
引用 网友E:
600W啊,不用配电池,中午时候,电饭煲半小时就能煮一煲饭、、、、鸟。

他是600W*4,一个小时发2度电,一天最起码能发10度电吧

网友:
电费都1.3元了,还是太阳能板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够交多少电费了

没来得及计算,哈哈。

网友:
还要加上一个逆变器吧?

网友:
太阳板你这用了4块,按你说的200元/块==800元;
还要配电池,也不知道多少,给你取个整1000元;
家用电费0.56元/度;约等于1800度电。
不知道后期维护有没有费用

网友:
用的什么太阳能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