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把泡沫洗手液机改锂电池,求助IP5306怎样禁止休眠?

楼主(2024-07-09):
几年前招行积分换的宜阁泡沫洗手液机。

机器正面:

背面:

侧面

底部洗手液盒可以拆下更换

机器标签

洗手液盒标签

机器底部的吸液口

因为5号电池漏液加上长期潮湿环境下水汽的侵入,导致电池正负极接触片生锈导电率下降经常无法工作。已经把生锈的接触片拆除了。

找了块并联的软包电池,3.7v 480mah/个。一共两个960mah连接到TP4056模块上。结果发现只有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能感应并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机器就无法感应到手,只有把机器开关关闭再重新打开后才好用。

想是不是因为机器工作电压是4.5V,4056最多输出4.2V导致电压不够,所以才不工作的。于是又网购了“5V2A的充放电模块”(商家标题就这么写的)。
这是模块的正面,左上一颗电感负责升压,右边管理芯片。

芯片的型号是IP5306

模块背面。商家送了USB A口,可以自己焊在背面做输出用,我这情况不需要所以就没焊上去。

插上typec上电后,芯片上面一共4颗LED灯珠显示电量,同时充电的时候可以显示锂电充电进度。

于是乎把软包锂电接到输入上,输出接到机器电源线上。万用表测量电池输入电压4.1V(电池没充满),输出电压5.1V。洗手液机器工作正常没有过一段时间就不工作的问题了。
本来还美滋滋的准备手工,结果一转头发现模块4个灯不亮了(正常输出时4个灯一直亮),一量输出电压只有2.1-2.2V,插上充电线再拔下来又能正常输出5.1V了,但是过一会又无法输出5V如此反复,这我就郁闷了。在网上一搜索才知道这芯片是充电宝专用模块,芯片30秒内监测到无电流输出或者输出电流小于45ma就会自动休眠,只有重新上电或者K键短接才能重新激活输出。解决方案两个:1、给K键每隔30s一个信号脉冲 2、给输出端接入电阻使输出电流大于45ma就不会休眠了。

方案一我没有脉冲信号PASS,只能采用方案二,手头只找到一个150欧的电阻,所以就并到输出端了。

接上后模块不再进入休眠会一直输出5V电压,机器也能正常工作了。

但问题来了,一是我手摸电阻发烫的厉害,放在电池盒里怕时间长了给电池盒熔化。二是我这960mA的电池也扛不住电阻这么霍霍,一晚上就没电了。

各位大神帮看看还能有什么方案解决芯片休眠这问题?

网友:
用两片锂电串联加一个5V稳压最简单

网友:
这样要经常充电

网友A:
三极管电容电阻,DIY信标闪光电路,接楼主电阻,利用间歇输出防止芯片断电。觉得静态电流偏大,买跳周期稳压调制升压板,4056充电板。

网友B:
换个模块不行吗

网友:
给电阻再接个开关

网友C:
不休眠的升压不如两电的降压待机功耗小效率高吧!

网友D:
手上也有一块5306充电宝 同样故障 尤其是充电时发热严重  没有输出

网友E:
LT1700 或者TPS61088这类经典好用的为啥不用啊?

网友:
用ip5306CK或ip54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电容电阻,DIY信标闪光电路,接楼主电阻,利用间歇输出防止芯片断电。觉得静态电流偏大,买跳周期稳 ...

这个对我这个小白来说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模块不行吗

本想不浪费给利用了,要是没办法就得换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休眠的升压不如两电的降压待机功耗小效率高吧!

是的,买之前没考虑那么多,就寻思3.7升压板带充电保护模块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模块
5V充放电一体模块3.7V 4.2V18650锂电池充电升压电源板保护Type-c

感谢推荐,准备换这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也有一块5306充电宝 同样故障 尤其是充电时发热严重  没有输出

可能是升压时电感发热严重,可以给电感加个铝制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T1700 或者TPS61088这类经典好用的为啥不用啊?

本人小白一枚,就看商家标题写5V2A正文内容里也没写无负载自动关闭输出就买了。

网友:
把洗手液出液开关换成双刀的,一路接原出液的,另一路接升压模块的K点。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似乎可以换一个合适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