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大松变频落地扇FDZ-4038Bg7无法关机及功能失灵问题解决

楼主(2024-07-09):
几年前买了一台格力大松变频落地扇,型号FDZ-4038Bg7,开始电扇工作正常,两年后偶尔出现不能关机的情况,无论操作面板按键操作还是遥控器操作,都不能关机,去年这种情况出现频繁,今年完全不能关机,而且还添了插电就自动开机,高速疯转,所有功能(调速、海风、睡眠、智能等模式)失效,操作没反应的毛病。上网查看网友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结果仅查到了两篇相关文章,一篇是网友秦大少的“[家电] [已修复]大松FDZ-4038BG7直流变频电风扇开机自动断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724&fromuid=3698575(出处: 数码之家))”,电扇故障是开机后自动断电,在热心网友的帮助下,网购了电源管理芯片TOP266VG(应为TOP267VG,据说二者通用),更换后问题解决。这篇文章所涉电扇型号与我的电扇相同,但故障不同。另一篇文章是家电维修高手xw801的“[家电] 大松变频电风扇FDZ-4038Bag7无法关机维修,设计缺陷通病解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3210&fromuid=3698575(出处: 数码之家))”,问题相似,但型号不同,一个是FDZ-4038Bag7,一个是FDZ-4038Bg7,一“a”之差,不知能否借鉴。文章中电扇症状是开机运行正常换挡等均正常,但是不能关机,按键或遥控关机后突变成中高档风速运行。拔电源再插入电源,待机状态正常,电机不旋转,可按键启动风扇。而我的电扇症状是插电就自动开机,按键或遥控不能关机,模式功能失效。我是家电维修小白,对家电维修一窍不通,仅就不能关机这一点,想按照xw801的办法试一试,看看能否解决问题。先网购了15kΩ电阻,然后打开电扇机壳找线路板上的PWM和接地端(GND),控制板、电源板和电机上都有PWM和接地端(GND),而控制板上的PWM和接地端(GND)焊接电阻方便,于是焊上15kΩ电阻,用绝缘胶布包上,插上电,未自动开机,按操作面板开关键,可以开关机,能调速,模式选择功能恢复正常,用遥控器操作也正常,问题解决!看样子格力大松变频落地扇FDZ-4038Bg7与FDZ-4038Bag7存在相同的设计问题!借鉴xw801的方法治好了FDZ-4038Bg7电扇功能紊乱的疯病!感谢xw801!

网友A:
估计是无刷电机默认PWM悬空全速,

厂家没经验,设计的时候没有上拉电阻,导致开机就悬空,就满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无刷电机默认PWM悬空全速,

厂家没经验,设计的时候没有上拉电阻,导致开机就悬空,就满速。 ...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可是有核心技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可是有核心技术的.................

口含明珠,进退自如么?

网友:
可能PWM脚内部配置了上拉

网友:
不知道风扇用变频有啥好处。

网友:
一个风扇搞这么复杂吗

网友:
这设计也能出成品?pwm驱动信号悬空不加下拉电阻?避免不了各式各样的误触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口含明珠,进退自如么?

大胆,律师函警告

网友:
太不应该了,格力这么大的品牌,还掌握核心技术。有人信吗?

网友:
原来没有电阻怎么就能正常用?

网友:
这个是日系电机的锅,电机规格是PWM悬空是不转的,但用久了,电机出现故障,PWM悬空就全速了。

网友:
格力大松这个风扇用料和工业设计方面,甩永速的几条街(当然,价格被永速甩几条街),缝缝补补能继续用,还是挺好的!很高兴能帮上你

网友C(2024-08-25):
我的也出问题了,开机好一会才启动,然后会忽快忽慢或停转又启动,换了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不行,再加了那个15k电阻也不行。是不是电机的霍尔传感器出问题了唉

网友:
这是格力的核心科技,让你给取消了,懂小姐鄙视你

网友:
可能出厂就在极限状态,没有下来电阻,对应控制电压稍高就会触发开机。

网友(2025-02-16):
我这个是充电的台地扇,也是一样的单片机。电池挂了。按照图示接了17.5K欧电阻(手头没有15K欧),但开机还是最大风速,按键和遥控都没反应。难道非得15K电阻,按说17.5k也差不多啊。

网友:
楼上的有假焊的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出问题了,开机好一会才启动,然后会忽快忽慢或停转又启动,换了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不行,再加了那个 ...

是啊,一模一样故障,加了电阻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减小阻值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