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什么把压缩机回气跟排气管剪掉后再运行,排气口直接喷冷冻油

楼主(2024-07-09):
压缩机运行的时候冷冻油跟冷媒是混合在一起循环的吗

网友:
少部分会参与循环。

网友:
少部分会去走一走

网友A:
改用做气泵时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摩托车汽油里加机油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做气泵时会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B:
解决什么、这就是正常工况

网友:
看贴,还是有好处呀,压缩机做气泵,前辈们冒个泡,传授传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什么、这就是正常工况

油会喷完吗

网友C:
哈哈,没喷个满脸花偷着乐吧。
压缩机运转时没有润滑油会挂的,所以压缩机曲轴端专门设计一个吸油孔,运转时把冷冻机油吸取然后输送到需要润滑部位,当然也就随着雪种参与循环了。
很多制冷系统如空调都强调压缩机要安装在系统的最低位置(当然也有把空调外机装房顶,内机装在低于压缩机的室内勉强使用),便于停机后管路里润滑油能够流回压缩机底部(油底壳),也要求机器搬运时也要保证倾斜不超过45度(保持压缩机处于最低位置),而且经过运输的制冷机(冰箱、空调、、、)要静置一周夜才开机。

网友:
搞个一进一出的瓶子隔离一下,油落瓶子里

网友A:
加个油水分离器,参考型号AF-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油水分离器,参考型号AF-2000

没有用的,冷冻油不能循环使用,长时间后,压缩机缺油损坏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油水分离器,参考型号AF-2000

看起来没有收集到很多油

网友:
这是它的工作原理和需求决定的,没有油就磨损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没喷个满脸花偷着乐吧。
压缩机运转时没有润滑油会挂的,所以压缩机曲轴端专门设计一个吸油孔,运转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没有收集到很多油

这是正在安装的状态,看起来气管还没有接好

网友:
又涨知识了---没拆过制冷压缩机,不熟悉内部结构。

网友:
冰箱上就是这个东西吧

网友:
空调压缩机工作时,活塞密封是靠油密封的,不是常规的胶圈或者活塞环什么的,只要工作时往活塞上不停供油,就可以长期运行特别耐用,负作用就是油会随压缩气体一起排出。在封闭工作环境下,这些油又会循环回压缩机,用这开放的环境下无法回油,所以很容易坏,除非你定期加油,并做好油水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