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冷风扇拆机

楼主(2024-07-09):
买的一台有问题的冷风扇,拆开看看怎么回事,现在问题是插电蜂鸣器会响一声,指示灯全亮一下熄灭,但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刚拆下板子指示灯有损坏的装了别的灯可以亮,板子应该之前修过,很多焊锡膏腐蚀的痕迹,经过清理后没有找到有断掉的地方,开关电源供电有5v到那个集成块里面,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查。感觉是这个集成块没有触发。

网友:
后盖没盖紧会不通电,找下有个限位开关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
直接改机械控制

网友:
这种微动很容易坏,检查一下是不是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单片机如果损坏就没救了。

网友:
改机械控制

网友:
焊点腐蚀很严重啊

网友:
这种用起来太麻烦,还要放冰块。直接换机器吧。

网友:
这个使用还要加水

网友:
线路板有点乱

网友:
冷风扇,用时还得加水?没听说过。

网友:
110上周才卖了一台格力的做工比你这个好 九成新 基本没用过

网友:
这是没有设计吗

网友:
这种就是空调扇,其实就是加湿器和电风扇的2合一了

网友:
1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知道有没有暗疾?

网友:
加湿器和电风扇的2合一

网友:
这东西还有人用吗

网友:
还不如加冰块来的直接

网友:
是不是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加冷水的风扇叫冷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