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铁塔20串保护板拓邦保护板太耗电唤醒激活

楼主(2024-07-09):
耗电的确很严重。48v26A的电池,放一个月,就下去一大半,我发现电路板上用的是28C43电源IC(红圈处),有论友说在控制脚加光耦或者mos管控制开关。。然后板子上有一个FIRE和SW1的排针(黄圈处)
这两个插针是啥用途?我设置休眠之后,短接,好像没反应。。不是就是接开关?或者fire就是供电么?
这板子这么耗电,真是太坑了。。不注意的话,电池都能被它饿死。所以很想把它的休眠激活搞定。

网友A:
每天用的没在意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蓝牙耗电,想省电就把蓝牙模块拆了,有些人直接改成外接蓝牙了,要用的时候开。我是想把蓝牙模块的供电切了引出来接个开关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极空也是很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天用的没在意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蓝牙耗电,想省电就把蓝牙模块拆了,有些人直接改成外接蓝牙了,要用的时 ...

改成USB母口,蓝牙也接成USB公口,不用就拔掉,用就插上,本来也是ttl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用的没在意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蓝牙耗电,想省电就把蓝牙模块拆了,有些人直接改成外接蓝牙了,要用的时 ...

不是。这个板子有蓝牙电流是12ma左右,拆蓝牙之后电流也有10ma。而在休眠状态下,电流小于2ma。蚂蚁板子,休眠电流也小于2ma。我之前用的蚂蚁板子,出门一个月都没耗电。用这板子,一个星期,就耗了5AH。太离谱了。

网友:
那么你没休眠的时候短接是不是板子就不工作了

网友B:
见功能设置里还有软开关和磁开关,你把功能勾选并设置,
然后你把B+B-接上充电器,P+P-接上负载,电池插排那里接上电阻串模拟电池连接,把2p插座都试一遍吧

网友:
我最近改了一个铁塔的保护板,一周时间一点没有耗电,还是65%

网友:
板子低于10%就自动保护了不耗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天用的没在意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蓝牙耗电,想省电就把蓝牙模块拆了,有些人直接改成外接蓝牙了,要用的时 ...

我买的3块10mos管的,48v24ah的电池2个耗电4%一天,另一个8天没有耗电1%。还是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功能设置里还有软开关和磁开关,你把功能勾选并设置,
然后你把B+B-接上充电器,P+P-接上负载,电池插排 ...

开了,休眠之后,咋折腾都没用,休眠状态下,sw1排针有3v电压,蓝牙VCC也有3V电压。要是有这板子的手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3块10mos管的,48v24ah的电池2个耗电4%一天,另一个8天没有耗电1%。还是65% ...

你充满电,保护板只要断电,电量就变成65%。实际电量可能是100%。。。你保护板不断电充满看的么?

网友B:
那个SW1是不是就是个软关断开关?你短接了就不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SW1是不是就是个软关断开关?你短接了就不耗电了

明天试,可能是软恢复。这板子休眠能激活就完美了。保护板居然这么费电。也是第一次见。

找到办法了。已经可以唤醒激活了

网友:
找到方法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试,可能是软恢复。这板子休眠能激活就完美了。保护板居然这么费电。也是第一次见。

找到办法了。已 ...

怎么激活的,是关闭重启了吧?我想也没多复杂,我也不去拿论坛的妹币购买你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激活的,是关闭重启了吧?我想也没多复杂,我也不去拿论坛的妹币购买你的贴子, ...

关闭不就是那个新年加开关的帖么?那样会丢失电量,重复的发贴都是浪费公共资源。。没讨论的意义了,我自己也忙的很,我的目的是唤醒

网友D:
我是加开关控制保护板的供电。见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4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加开关控制保护板的供电。见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413-1-1.html

你的开关帖早就翻来覆去拜读了。。还讨论开关,就是浪费时间了。。我的目的是保留电量数据唤醒。。已经知道怎么唤醒了。帖子没人买,就删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开关帖早就翻来覆去拜读了。。还讨论开关,就是浪费时间了。。我的目的是保留电量数据唤醒。。已经知 ...

你少要点,要的太多了呗,不定短路了哪里一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