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 论坛里有24v 60A的 电源模块 可以改30v 60A的可调的 谁还知道链接?xie...

楼主(2024-07-09):
如题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吧?最大功率应该是不变的

网友:
你还把功率改大了?不可能除了更换元器件

网友:
功率变大肯定不会吧。有中兴2400电源改可调的,不知道是否是楼主要找的

网友:
明纬1500w的?实际上是可以超一些负荷的,不建议长时间超负荷

楼主:
不是明伟 好像是珠江 电源改的 本身就是24v 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