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atx插USB主板断电

楼主(2024-07-09):
买了几十块dcatx如图,试了一下插普通U盘正常,插固态U盘或者插集线器主板会断电,求大佬们分析是啥原因,头疼死了,不插USB其他都正常
插普通U盘的时候插头的功耗计会从25w跳到48w然后又调回去

网友A:
5V供电不行。

加强5V电路的供电能力,比如加大电容,加粗导线,并把5V电压稍微调高一点,比如5.2V。

网友B:
我就看到一个ATX公头接口的电源板,所以USB接口在哪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看到一个ATX公头接口的电源板,所以USB接口在哪儿?

他的意思是用这个来给主板供电,然后主板上插USB的时候就断电了。。

网友D:
买个好一点的,这个质量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用这个来给主板供电,然后主板上插USB的时候就断电了。。

原来如此。这个板子不行,质量太差了

网友:
检查5V供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看到一个ATX公头接口的电源板,所以USB接口在哪儿?

主板上的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好一点的,这个质量太差

看着便宜买了几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供电不行。

加强5V电路的供电能力,比如加大电容,加粗导线,并把5V电压稍微调高一点,比如5.2V。 ...

降压在dcatx模块上完成的,密密麻麻的零件看着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