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23款逍客经典国六B车型-南方区域究竟使用0W-30还是5W-30机油?

楼主(2024-07-09):
23款逍客经典国六B车型-南方区域究竟使用0W-30还是5W-30机油?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日产车使用0W-20

网友:
都可以,0w跟5w代表的是低温流动性

网友A:
现在的车为了省油大部分都用粘度低的油比如0W20,好处是阻力小,缺点是对部件的保护程度也小磨损会大一点点。

网友:
按手册上写的买就是了

网友B:
0w的用料应该比5w好一点。南方的话5w没问题了。20的油更省油,散热更好,适合市区。我都准备给车换20的油

网友:
相同级别的0和5,一定是0的油好,基础油更好

网友:
低粘度省点油,磨损大点,不过以现在的换车频率来说,等不到磨损老化到不能用就换了。

网友C:
0w机油是为了配合锅6发动机,机油参与燃烧后颗粒物不堵赛三元催化用的,你猜用哪个好?

网友:
小日本的车用0W-30

楼主:
途虎上面的0W-20国产机油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车为了省油大部分都用粘度低的油比如0W20,好处是阻力小,缺点是对部件的保护程度也小磨损会大一点点 ...

途虎上面的0W-20国产机油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0w的用料应该比5w好一点。南方的话5w没问题了。20的油更省油,散热更好,适合市区。我都准备给车换20的油 ...

途虎上面的0W-20国产机油使用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0w机油是为了配合锅6发动机,机油参与燃烧后颗粒物不堵赛三元催化用的,你猜用哪个好? ...

途虎上面的0W-20国产机油使用怎么样??

网友:
没有太大的区别,感觉哪个好就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