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是可以通过大电容区分是否变频空调?

楼主(2024-07-09):
   定频空调大电容都单独固定在机身上,是交流启动电容,电容是无极性不分正负的。

   变频空调大电容都焊在主板上,是300V虑波电容,有正负极之分。
   师傅们,这样用电容来分辨空调是定频还是变频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看啥电容,看铭牌,看外机有没有主板

网友:
变频空调作为卖点,肯定会大声告诉你的。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铭牌上  变频空调额定功率 标注着功率范围(250-850)   定频空调只有额定功率  具体值750w

网友:
当然看铭牌了啊,变频都是卖点,肯定大字写着呢

网友:
变频空调外机有主板的,定频外机没有主板,上电就工作

网友:
第一条不准确:变频空调也有用电容分相电机的压缩机也有无极电容;
第二条成立,确切的应该是变频外机有变频主板,主板上有大的+、-极电容。

网友:
我家美的,上周不制冷了,拆开外机,有一个6UF大电容,也有主板。但表姐家的格力变频,就没看到该铝壳电容,主板上也没见。

美的机故障:室内机各操作都正常,外机风扇也转,就是不制冷,室外机可见细铜管能结露,但似乎不是很多。粗管根本不冷,见图。
请教:1)用了13年,有没有可能一年漏一点制冷剂,到现在都漏光了,引起不制冷?因为查漏点麻烦。所以已买加氟套装,打算过2天
,直接加410A。如果再漏,再去查漏。
2)图2那个“大变压器”是什么作用?没注意看是电感还是真变压器。

网友:
最快速的分辨,是直接查型号,官网参数详细。

网友:
铭牌上都写着是变频还是定频,电路板变频比定频复杂多了。

网友:
变频有直流变频和交流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