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西晒外墙如何防晒隔热?

楼主(2024-07-09):
老步梯商品房,高楼层,西晒外墙,夏天晚上能散热到深夜。后来外墙松鼓起来了,就凉快了几年。

直到翻新外墙,把旧的石米层刮掉,重新抹上水泥。当时我也记起了这外墙夏天储热的问题,想过买一桶那种含玻璃微珠的涂料,趁着有手脚架涂上去。 但觉得自己一家搞一个比较另类,犹豫一下就耽搁了。现在想搞就难多了,只能在窗户防盗网上操作。

想过贴铝箔,但怕反光强烈影响别人。   或者定时喷淋?   或者简单的涂成白色?

网友:
用加气砖,再砌一层

网友:
参考商品房的保温层

网友A:
挂个防晒网,不用了,还能收起来

网友B:
种树啊,或者爬山虎,家里曾经一大片爬山虎,后来让我爸爸给铲了,说怕把墙弄坏了

网友:
有专门的外墙保温材料,非常的有用!

网友C:
有一体的隔热层,厚度不一样价格不一样,仅仅是防晒的话2公分厚度就可以了,只是一面墙找个工人最多两天就能完成,估计施工费用会在5-6000,可以保10年。
珍珠棉隔热层也要有一定厚度,至少1公分厚度,且也要另外上户外涂料。

网友:
现在商品房有两种保温方式,外墙外保温和外墙内保温。因为商品房面积以墙体中线不影响卖房面积,所以现在流行外墙内保温,施工和维修方便,缺点是占用内部空间,得房率降低,而且瓷砖贴不好。外墙外保温就是上面说的,有厚度才能保温,缺点是容易掉落伤人,马路边提心吊胆的。。。。估摸着你这个是私房,面积没那么重要,建议就搞内保温,简单方便好修,只要不是厨房厕所,大胆的请人做,想省钱自己做

网友:
  有一种保温预制块,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里边是泡沫的,外边像瓷砖,可以直接做外墙

网友:
外墙做一层保温

网友:
挂个防晒网,种树遮挡或种爬山虎,也可贴隔热棉板。

网友:
参考商品房的保温层,这方法很好。

网友:
刷白色涂料再挂个防晒网

网友:
靠墙种几颗大树,要不要考虑一下

网友D:
关键是你能不能加东西,如果可以的话,办法有很多,加太阳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个防晒网,不用了,还能收起来

防晒网。。。吹风时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体的隔热层,厚度不一样价格不一样,仅仅是防晒的话2公分厚度就可以了,只是一面墙找个工人最多两天就 ...

我就想要个简单的,直接自己在防盗网就能操作的。。随便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你能不能加东西,如果可以的话,办法有很多,加太阳能、、、、、、 ...

动作太大了  吓坏邻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种树啊,或者爬山虎,家里曾经一大片爬山虎,后来让我爸爸给铲了,说怕把墙弄坏了 ...

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我给外墙拉些钢线。种个牵牛花让它爬一下试试,藤蔓应该不会长根在墙上吧。

但还是不好操作,除非高空作业。而且牵牛花不容易达到铺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