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G数据传输的同时充电的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24-07-09):
我想给平板做个USBhub1拖4,把平板电脑做主机USP,平板现在用了OTG功能给下位USB口供电;但我现在 还想给平板充电应该怎么做?
目前接法如图,最近研究了下OTG充电好像这种接法是不是实现不了?
如何改进才能实现平板做上位机1拖4的同时还能充电?
求大佬指点一下,这部分第一次接触,有点理不清楚。

网友A:
平板要支持PD充电,CC1、CC2一个接电阻到地,一个接PD控制芯片,低成本方案有个MW7299

建议直接买一个TYPEC H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要支持PD充电,CC1、CC2一个接电阻到地,一个接PD控制芯片,低成本方案有个MW7299

建议直接买一个TYPE ...

我平板是装到壳子里用,现成的hub不好放所以要重新设计;

我看PD控制芯片接CC1,CC2都是接TypeC输入端,我图上的接法应该是4Pin端子算输入端吧?我这边接TypeC公头的CC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