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thinkplus随身充拆解

楼主(2024-07-09):
沿接缝处用小刀一撬就开了,很好拆,体积不大,但只能给手机充,给MP3等小电流电器充会自动断电,想改装一下,拆开看看不知道怎么下手,移动电源芯片是ETA6085

网友A:
我买了京东京造的充电宝也是一个德行,手机冲不到100%,到了96、97的时候就断电了

网友:
充电器+18650搞一块了

网友B:
估计在输出口附近有个阻值很小的电阻,加大阻值可以给小电流设备充电

网友C:
我买的小米或酷泰科的充电宝,都有双击按钮,持续输出2小时,给小设备充电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小米或酷泰科的充电宝,都有双击按钮,持续输出2小时,给小设备充电模式。 ...

可以说,很多厂商,都没小米了解用户的细小需求...................

另外,酷泰科就是原小米的ZMI好像ZMI给别人注册了,被逼改名酷泰科

网友:
带自动断电的充电宝,好像都不能给小电流的设备充电,比如蓝牙耳机,因为检测电流小于20mA,就不输出电压了,我一个充电头有这样的问题,懂得电路可以自己修改,所以后来就找个傻充,可以持续输出的充电头,给小电流设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很多厂商,都没小米了解用户的细小需求...................

另外,酷泰科就是原小米的ZMI{:013: ...

小米这个功能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个结构的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很多厂商,都没小米了解用户的细小需求...................

另外,酷泰科就是原小米的ZMI{:013: ...

为啥不改成酷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在输出口附近有个阻值很小的电阻,加大阻值可以给小电流设备充电

电感旁边有个R010好像就是采样电阻,改大也许能用,但可能会降低输出电流。

网友E:
应该又是那个厂家代工的产品。。。。

网友F:
这种充电和充电器一体的,不大实用。。。

网友:
都快充满时候是涓涓细流,保护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京东京造的充电宝也是一个德行,手机冲不到100%,到了96、97的时候就断电了 ...

这样不好吗❓❓❓❓可以防止过充,有利于手机电池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又是那个厂家代工的产品。。。。

肯定是找厂子代工的,美帝良心想lenovo自己没有工厂生产这些3C小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充电和充电器一体的,不大实用。。。

这产品的思路是:大部分人出差要带两样,一个充电宝,一个充电头。它就把充电宝与充电头二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