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洒外圈孔是凉水,怎么办

楼主(2024-07-09):
家里花洒最外圈几个孔是冷水,燃气热水器才换的,之前旧热水器也是这样,后来换了花洒和热水器还是这样!

网友A:
这种增压花洒进水温度哪怕是60度出来的水只要距离皮肤超过30公分,降温就非常厉害,建议夏天用增压花洒,冬天用普通花洒!

网友:
不科学呀~!这是什么原理啊?还开看看结构

网友:
换掉,现在花洒价格也不高,而且水质容易堵头。

网友:
外圈散热快吧

网友:
孔太小,距离远一点儿热水也变凉凉了!换孔稍大点的花洒,压力嫌小进户主水管上串增压泵,用水流开关控制泵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增压花洒进水温度哪怕是60度出来的水只要距离皮肤超过30公分,降温就非常厉害,建议夏天用增压花洒,冬 ...

外圈几个孔水凉,其他孔都是正常的

网友:
水流太细了。热量流失太厉害了。换孔少一点是,水柱粗一点的。

网友:
孔小距离远水散热快

网友:
换成这种?

网友:
换孔稍大点的花洒

网友:
就用一般的花洒,有时增压花洒在燃气不旺时打不起火!

网友B:
这么直接的吗

网友:
花洒里水垢凝结厚了会有局部堵塞,导致有的小孔喷出的水线歪斜偏出多数水线方向,这些单独水线很快散失热量,就觉得是凉的,所以把喷孔板取下来用白醋泡一天,待水垢溶解了再冲洗干净,使得喷出的水线集中一束就不会“外圈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直接的吗

一直不习惯用花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