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挺无语的一次维修

楼主(2024-07-09):
前两天买东西的时候别人附送了一个机顶盒,回来后没事拆了看看,发现电源部分短路了,烧机法测出是一个dc-dc芯片损坏。

在淘宝上查丝印应该是fr8205,于是下单买了三个。今天下午到了

装上去通电前量一下,发现电源短路,怎么回事,还没上电就短路,我的焊工没有这么差吧?把8205拆下来,电路板不短路了。量拆下来的8205,发现2-5两脚短路了,难道新的也是坏的,于是我把剩下两片没装的也拿出来测量,发现也是电源脚对地短路。无语了,要么卖家发过来的都是坏的,要么卖家发过来的根本不是fr8205.因为还有一款fs8205相当有名,大家都接触过的,不过不是降压电路,而是锂电池保护。然后调电路出来一看,没跑了。fs8205的2-5脚是连在一起的。最后的结论就是卖家不懂是哪个步骤弄错了,把fs8205 当fr8205卖,真是够坑的。

这是fr8205的电路,可以看出2-5脚是电源两端

而这是fs8205的引脚图,可以看见2-5脚是连在一起的

拿fs8205代换fr8205这是人为制造短路啊,这商家是真坑

网友:
挣了钱就行,管你对错,几毛几块的东西你也不会再退货退款换货

网友:
义胜的啊

就是坑你点坑你点大不了

网友:
这个坑不算大,跟卖家解释清楚,不能退重新买算了

网友:
要商家重新发货

网友:
这个估计会重新发货的。不值钱。

网友:
我元器件也一直在这家买的。

网友:
退款不退货或重新发货

网友:
建议买元件时避开义胜,有坛友比较过,他们家的东西次品居多

网友:
一字之差,功能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A:
叫卖家从新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卖家从新发货

我怀疑他们家的货就是这款,刚刚去看评论的时候发现有买家2月11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结果商家到现在都没改正。也是我粗心,买的时候没看评论。但是谁能想到还有这种事,网上买元件第一次碰到。不过卖家已经退款了

网友:
这家店确实有点不靠谱,买过一次,四千多的一个单子,就是主打一个便宜,有货没货先稳住你,然后自己调货,折腾三四天都不发货!

网友:
换芯片需要找对型号,也不一定买到好的,不如直接用dc小板代换。

网友:
这不好吗?退款不退货,换一家再买。白落俩元件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经验了。

网友:
见怪不怪了

网友:
型号错了肯定是不行的,我上次换串口芯片SP232EEP坏了,店铺老板跟我说MAX232通用的
买来之后发现故障依旧,然后又到网上买了SP232EEP的换上就好了。
不是说差不多就能代换的。尽量还是用原来的型号。实在没有在考虑代换。

网友:
然后呢,商家怎么说?

网友:
上次买个元件,

明显发错货了,

原理图都丢他们脸上了,

还在说通用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