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充电器怎么样

楼主(2024-07-09):
西普尔的,好像和我之前拆过的不一样

网友:
如图所示,原装正品,放心使用。该坏还是会坏

网友:
该有的都有

还灌了胶,坏了不好修哦

网友A:
灌胶,是为了防震还是防水?

网友:
该有的都有, 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胶,是为了防震还是防水?

都可以的   不然灌胶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灌胶,是为了防震还是防水?

主要是为了防修。

网友:
这是充什么设备的,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胶,是为了防震还是防水?

一次性产品,防拆用的。

网友:
看不出,因为灌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防修。

是滴是滴

网友:
灌胶电源,防水,防震,防修。

网友:
主要 是为了保温,方便大功率器件引脚虚焊

网友:
但愿用长点,不然坏了不好修

网友:
做工不错该有的都有

网友:
灌胶的,防水效果应该相对好一些。

网友:
都灌胶封好没话说

网友:
好的就用,坏了就丢

网友:
看见灌胶深感厌恶.

网友:
电源不错,灌胶防水,就是坏了维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