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软路由加装DIY四口网卡,扔掉USB有线网卡

楼主(2024-07-09):
家里用的软路由只有两个网口,一般情况下其实是够用的,一个口做LAN,一个口做WAN。

无奈这两年宽带办多了几条,网口有点不够用了,之前一直用着外接的usb有线网卡,拖着个小尾巴不说,还不太稳定,
于是就想着能不能装一个四口的网卡,这样可以多出来几个网口还不用接usb网卡了。

目前需要连接到WAN口的有:电信宽带,电信IPTV,移动宽带A,移动宽带B。每条宽带带宽都不大,300M。

用什么接口能满足呢?没错,就是pcie,软路由自带有一个minipcie插槽,之前是插着一张rtl8111网卡,何不拓展出来?
其实网上已经有人实践了

minipcie转331flr网卡,直接买一个回来试试

几天后到货了,不过测试总是不是很顺利,要么在系统内识别不到,要么识别到了会掉线,前后换了好多张主板都不能完美使用,无奈退货.....
感觉有可能是主板供电不足,或者是兼容性问题,哎....看来想一步到位是不太现实。

之后在立创开源广场溜达的功夫,看到了有人用pcie桥接芯片一分二出了两条pcie通道,对啊,我咋没想到呢。
由于我的需求比较特殊,只能按照网上开源的电路自己画图了。

首先没有必要使用台式机的pcie接口,这样可以省一点空间,我只需要minipcie,那么转接板和网卡之间使用一条30P排线连接就ok了。

【转接芯片和FPC插座电路】

转接芯片使用的ASM1184,好多pcie四口网卡都用的这个,也是所有物料中最贵的,15块一片。

【网卡芯片RTL8111H】

听说是制程最新的网卡,发布于2014年,封装也很小,周围电路也很简单,适合这个工程

【网变和网口】

图纸画好可以开始画板了,体积还是尽量小,这样可以放进网络箱

使用的1.0板厚,四层板,中间两层全接地,两侧走信号。
前后也改了几次,之前过孔太多,查了资料说会改变阻抗影响信号传输,后面改成了现在这样,其实后面测试有几个MOS管也可以不需要的,发帖时还没改。
电路设计也是照抄的网上开源的图,根据自己的需求略微修改了下。

板子大小控制在10cm * 10cm以内,放弱电箱没问题(主要是可以白嫖)嘉立创YYDS

渲染图,其实画图的时候很怕信号线连接错,之前吃过几次亏了,这次反复确认了才敢打板。

哦对了,还有转接板也不能忘:

这个转接板我又踩坑了。
正常的minipcie正反面的金手指是错位的,我用的这个封装居然是对齐的,后面测试的时候的主板能识别有的主板不能。
仔细观察购买的成品无线网卡和我打板的金手指,TNND的居然是错位的。后面只能磨掉一点中间的缺口勉强给他接触良好了。

物料采购自然是马云家了。
最贵的桥接芯片ASM1184   15元一片,买了两片
RTL8111H    店家说的原装2.99一片,买了10片(其实到货后上板发现已经有mac了,说明应该是翻新的)
还有网变和网口,七七八八算下来成本应该40左右吧,可能还不到。
其他电阻电容啥的之前都还有,用的最多的0.1uf电容又买了100个。

接下来就是最痛苦的焊接时间了,板子小,大部分元器件都用的0402封装,基本不能用烙铁焊接了。
使用的中温锡膏加风枪,300度最低风速,等锡膏融化了在用镊子辅助归位。
首先焊接LDO部分,先把电压整出来再说:

焊接好LDO后用可调电源接入3.3V电压,测试输出电压:

原理图标注的1.2V,我这里实测是1.05V,不知道能不能用,ASM1184的数据手册我也找不到,暂时先这样吧。
再把桥接芯片ASM1184装上,周围的电容电阻不能缺。

先焊接周边阻容器件,然后再焊接ASM1184

ASM1184装好后先把FPC座子装上,测试一下桥接芯片能不能正常工作。
座子就不能用风枪了,会吹化的,只能用铁板烧。

主板和转接板都焊好了就上机测试了,进入系统可以看到ASM桥接设备基本就可以确认工作正常了。

接下来就是RTL8111H了,依次把网卡芯片装上,网变和网口先不装。
确认好没装反后万用表测试二级体值正常没短路就可以上电测试了,网卡输出电容1V有就可以进系统查看了。

PS:这个封装的RTL8111真是难焊的要死,其他器件也就半个小时就搞定了,这个8111前后整了一个多钟,总是有几个引脚没有焊好,拆拆焊焊都怕芯片整坏了。
建议焊接完后测量耦合电容8111端对地的二级体值,如果是无穷大就是没焊接好。

如果焊接没问题在系统里应该能看到4个新增的网口了:

请忽略掉那个感叹号,是windows提示资源不足,其实是正常工作的。

换openwrt硬盘,进入openwrt系统,可以看到四个网卡:

能看到MAC是有数据的,如果是全新原装的话应该是空白的吧?(我猜的
这里的网卡都有数据而且并不相似,只能说明应该是翻新的,不过算了,全新的立创商城得10元+呢,我这2.99就别纠结这么多了,能用就行

焊上网变周围的电阻电容,再装上网变,网口,一张四口minipcie网卡就基本完成!

网变用风枪吹会有难闻的味道,还是用铁板烧好

再焊上RJ45插座,硬件部分就基本完成了!
ASM1184和RTL8111工作时发热量还挺大的,所以都加了散热片!

插上网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网口灯显示应该是不正常的,因为还没修改配置。
RTL8111H的配置是内置在芯片里面的,可以通过专用的修改工具编辑。

将四口网卡插到主机上,最好自带的网卡不是RTL8111系列的,不然一不注意就把主机自带的网卡给修改了。
如果主机自带的RTL8111系列的网卡怎么办呢,也不麻烦,找到PCIE通信线上的两个电容,将一边一坨锡短接起来,主机就识别不到了。

打开配置文件8168HEF.CFG

第1行NODEID = AA 55 81 68 00 08   就是MAC地址啦,修改成你想要的MAC,四个网口不能一样哦
第46行的SN = 00 E0 4C 68 00 00 00 01   是序列号,四个网口应该是不同的,记得和MAC一起修改
第21行的LEDCFG = 80 94  就是网口指示灯的配置啦,具体配置规则可以参照下图

图一

图二

有点懵是吧,反正对于我这个网卡的话LEDCFG = 00 7E就是比较适合的参数。
第一个0是LED特点指示选择,四个位,最高位会影响所有LED的状态。
第二个0是LED2指示状态选择,就是板子上那四个LED,我图省事就没装,实际在弱电箱里也没看,所以配置为0。
第三个7是LED1指示状态选择,对应的是网口的黄色LED,7就是只要插入网线,不论是10Mbps,100Mbps,1000Mps都常亮。
第四个E是LED0指示状态选择,对应的是网口的绿色LED,E就是在100Mbps和1000Mps状态下,有数据传输就会闪烁。

PS:黄色灯是LED1,绿色灯是LED0,板上的LED是LED2。

配置完成后运行RunCmdMode.bat
输入    RTNicPgW64.exe /efuse /w /# 1    烧写1号网口
输入    RTNicPgW64.exe /efuse /w /# 2    烧写2号网口
依次类推

看见这样的提示就表示烧写已经完成:

同时可以看到网口指示灯已经正常闪烁了:

PS:8111芯片内部的rom烧写次数是有限的哦,建议先配置确认好后再烧录。
烧写完成后记得修改配置后再烧写第二个网口,网口顺序跟编号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要记得标识哦。

全部烧录完成后就可以上软路由测试了,进入网络 -- 接口 -- 设备里面,不出意外就可以看到4个新增的网络设备,而且MAC地址是刚才改的数据:

把接口分配给各个WAN口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另外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数据量大时网卡会掉线,是四个口全掉,要重启才能恢复。
推测是主机到网卡的软排线没有屏蔽导致的干扰,没关系,用铜箔贴在两侧再加上布胶带绝缘就OK了。
做好屏蔽后再测试大流量就不会掉网卡了。

再给网卡打印个底板好固定:

转接板加长插到软路由上,再通过软排线连接到四口网卡上:

在软路由和网卡上贴上强磁就可以吸在弱电箱上,有需要可以直接拆下来调试:

现在主机自带的两个网口都用作LAN口,外接的四口全用作WAN口,在做一下负载均衡,基本可以跑满千兆LAN口了。

目前家里三条宽带,电信200M,移动300M两条,合计800M基本跑满了。

工程目前还有些细节需要修改,比如有几个MOS可以取消,转接板有两个信号不需要,直接接地反而会导致一些主板不开机。
等修改完成且大家有diy需求的话会开源出来。

PPS:有很多坛友表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是不是跑网心云啥的,其实并不是。
家里很早期是只有一条电信宽带,并且开通了IPTV,家人观看电视全是通过电信IPTV观看的。
因为线路很好,所以接入到软路由做负载均衡,这样全家都可以观看(客厅用电信盒子,其他电视上装DIYP播放器导入在IPTV线路上抓取的源就可以直接观看了)。
这样就占用了两个WAN口。

并且因为当时需要远程查看监控,所以申请了公网ip并保留到了现在,算是比较优质的宽带线路了。

到了前两年移动给家人打了电话说可以手机套餐可以赠送一条宽带,本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原则,两个手机号码都加装了移动宽带
不得不说现在的移动宽带质量比以前好多了,还有IPV6(电信因为有了公网IP所以不给IPV6了),国际线路全走的移动,v6还可以直连油管,美滋滋....

再说网心云,其实我也跑过一段时间,不过后面被移动发现了,降了NAT,收回了IPV6,好在还有一条还能用,现在不敢跑了。

现在家里运行的服务主要是监控,PT,**上网,jellyfin媒体服务,还有访客wifi。这些配置好要走的线路总比全走一条好很多,物尽其用嘛

补几张负载均衡规则表,广西电信iptv这样设置在内网可以直接使用电信盒子,不用设置vlan啥的,盒子设置成自动获取ip就行。

PPPS:工程已经修改并开源了,有需要的坛友可自行复制修改打板
https://oshwhub.com/depboy/pcie-wai-zhi-si-kou-wang-ka

网友:
围观会打板的大佬...

----------------------

网友:
这工程大了

网友:
很细致的工作

网友:
前排围观,恭喜加精

网友:
只能说明应该是翻新的,不过算了,全新的立创商城得10元+呢,我这2.99就别纠结这么多了,能用就行

翻新货脚位氧化难焊接,QFN更是如此。。。

网友:
论坛真是人才济济,大神也不少。

网友:
不知道家里这是做什么的,要接这么多条宽带?

网友:
牵3个网这个是跑网心云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网卡是纯电路吗?不要什么固件之类的吗?或者是刷原厂的就行了。

网友:
厉害,独家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网卡是纯电路吗?不要什么固件之类的吗?或者是刷原厂的就行了。 ...

软路由的操作系统自带的驱动能识别大部分常见的网卡

网友:
工程量有点大,排线尽量短,要不然还会不稳

网友:
不看了,这是疯子一般的存在,我等不仰望了。

网友:
已经看完,默默路过,膜拜楼主

网友:
手搓4网口,牛人
会网络,会电子的牛人不多啊。

网友:
那个转接线 可以做成 屏幕LVDS线那种 双绞线+外部金属布屏蔽的  如果手里有双8的屏线应该是够用了 比起这个排线不会因为软排铜皮翘起短路

网友:
应该上2.5g的,这样能用好久

网友:
大工程!

PS:今天有个移动公司的打电话来说我的手机套餐资费(8元/月)可以办一条300M的移动宽带(免费使用),我现在用着电信的宽带。估计楼主和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
以为买的成品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