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芝电视机又坏了。是逻辑板坏。

楼主(2024-07-09):
在网上买了个是断Y的。想把原板修好,请大神指点。烧坏的是什么?网上查不到

网友:
旁边的元件两端上覆盖的黑色东西是啥?好多元件上都有

网友A:
是功率MOS管吧,一般不会单独坏,后面有短路的原件可能性大。可以接线烧机,搭配热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功率MOS管吧,一般不会单独坏,后面有短路的原件可能性大。可以接线烧机,搭配热成像。 ...

能看到印丝,可我查不到是什么

网友:
有些根据丝印实在是查不出来,可以从关联主芯片入手

网友(2024-11-30):
TW  AUO 逻辑板方案!

网友:
能找到故障点就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