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飞利浦电动牙刷无法充电和启动

楼主(2024-07-09):
之前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601-1-1.html

换电池后,还是无法正常充电,按开关也不能启动,这是哪里坏了?

故障视频

网友:
检查腐蚀的点,还有穿孔

网友:
线路腐蚀断的可能很大

网友:
应该发个高清线路板图

楼主:
确认是主板坏了,已经换了个新的电路板,又可以用了。不过我提个醒,网上买的新的主板开关键不如原装的,以及顶部和底部的防水胶圈的质量也远不如原装的,我就没有换防水圈,山寨的防水圈真是没眼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认是主板坏了,已经换了个新的电路板,又可以用了。不过我提个醒,网上买的新的主板开关键不如原装的,以 ...

换的新主板的震动力度也比原装主板的弱,各位保护好你们电动牙刷吧,做好防水,尽量不更换主板。

网友:
这种故障,重点检查电路板正面的一个保险电阻,如果已经开路直接短接就行,通病。

网友:
防水圈如果破了就要换,要不迟早都是进水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