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士康t12控制板,开机显示005,拆开帮忙看看哪里故障

楼主(2024-07-09):
正用着就不行了,开机显示005,按一下编码开关就黑屏,长按进设置也黑屏,无法设置。量了一下原件也没坏的。是不是固件坏了,主控是c8051f310,有没有大神有固件发一个。谢谢

网友A:
从那买的问下卖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那买的问下卖家试试

问了他说没有

网友:
看上面有没有复位跳线,复位一下看看

网友:
芯片坏了就麻烦了,固件一般不会给吧

网友:
你没接烙铁头 肯定报错呀

网友:
第一眼看成富士康

网友(2025-02-25):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也是绿色,不接手柄会显示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