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S固态硬盘怎么改成SATA的固态

楼主(2024-07-09):
手里有一块2.5的SAS固态硬盘,怎么才能改成SATA接口呢?不用转接卡的情况下。

网友:
卖了换SATA吧。要那么容易改,SAS卡就没用处了。

网友:
主控板如果能兼容sata协议直接上转接线
但是不支持就只能拆芯片搬板了

网友:
查一下支不支持SATA模式,支持的买个转换线就能用,不支持就X鱼出掉

网友:
除了转接卡或转接线,没其他办法了

网友:
好像x79 x99之类的主板支持吧

网友:
这个要一个转接卡支持!!

网友(2025-04-13):
可以上转接卡

网友:
这个只能上转接卡,或者你的电脑主板支持SAS,如果想直接在SAS硬盘上动手脚弄成支持SATA,不太可能,下来的成本还不如直接买个SATA硬盘。我还有五块2.5寸的SAS机械盘,一直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