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个不容易降档的手电吧

楼主(2024-07-09):
最近用过几个手电,亮度没问题,就是发现强光档用个几分钟就会自动降为中光档,手动切换到高亮档又会正常工作几分钟,电池没问题,应该是启动热保护了。其实现在室外我这里也就30°左右,没那么夸张,应该是手电散热比较差热保护保护LED。需要希望一直高光使用的手电

网友:
自己改驱动

网友:
买外形大而且带散热片的手电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室外30度,普通sst40w灯珠小直开高亮半分钟左右估计都烫手了,不降档的话烫手烫的拿都拿不住,而且高温的话灯珠光衰是非常快的。
如果手电都超温降档了,你拿手电的手还感觉不到热的话,最大的可能是你的手电散热不好,建议换一个散热好一些的手电。

网友:
散热是关键,这个天气下高亮档时间更短

网友:
要想不降档,电筒一直亮,一是要散热做到极致,要很好很好的散热功能;二是供电要用足量的动力大容量电池。

网友:
不降挡只有两个途径:1.买没有温控的手电,如北斗光天权。2.买温控平稳且个头大,散热好的手电,如江夏x1。

网友(2024-08-13):
建议用散热器自己改一个,不过那样就不算手电了   哈哈哈   毕竟发热是真的离谱

网友:
室外30度已经很热了

网友:
足够大的手电不会降档!

网友:
自己加装一个小风扇给led灯珠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