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初步判断汽车一体机花屏为主板故障

楼主(2024-07-09):
看似功能薄弱,实际用料可谓土豪,完全看不懂……线路板都是好几块,无从下手,只是打磨了屏幕脚针,问题依旧,随机花屏)
不过以我推理判断,花屏并非屏幕虚接,而是主板输出异常。从细节观察,车机启动后散热风扇会转,而我这个花屏时风扇不转,说明系统自检不通过,根本就没有启动系统,就不用提什么显示了……

网友A:
副厂导航吧,我的副厂用了6年触屏最下面一块区域触摸没了,一直凑合用,今年发现屏幕也老化了,高德地图显示看不清,昨天在咸鱼100块包邮又淘了一个安卓的,比我那个配置还高不少。

网友B:
你没拍主板  图4 右边那个 大板子上面焊接的小板子可能有虚焊

网友C:
那检查下复位电路和晶振,尾线应该有条针是接acc的,acc高电平时开机,然后复位电路工作,如果没有复位或者晶振异常,会不会输出杂乱信号给屏,我瞎猜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厂导航吧,我的副厂用了6年触屏最下面一块区域触摸没了,一直凑合用,今年发现屏幕也老化了,高德地图显 ...

副厂安卓大屏看上去高大上,配置肯定高几倍,但是用惯了机械按钮再用触摸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拍主板  图4 右边那个 大板子上面焊接的小板子可能有虚焊

电路板大大小小好几块,看着就头晕……小白有心无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检查下复位电路和晶振,尾线应该有条针是接acc的,acc高电平时开机,然后复位电路工作,如果没有复位或者 ...

没有示波器,这高端维修着实不会,我最多换个电容,二极管还行

网友D:
要想自己修的话,必须要有维修手册。我的是飞歌的,开机白屏。维修手册上写明了是什么芯片的问题,还有如何处理。但在下载到维修手册之前,我已经从闲鱼上买了同款二手的换上了。。。。旧的也修好了。。。。

网友:
故障到处有  就怕畏难 不敢下手……

网友:
不行就去找个专门修的呗,我的先锋F7117以前老是用着用着死机、卡死,自己折腾了半个月也没搞好,拿去专门修导航那儿,半天就搞好了,就一个排线插头接触不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自己修的话,必须要有维修手册。我的是飞歌的,开机白屏。维修手册上写明了是什么芯片的问题,还有如何 ...

高手,话说这个导航是什么型号在哪里看,外壳上只看到线路图

楼主:
这个能代表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自己修的话,必须要有维修手册。我的是飞歌的,开机白屏。维修手册上写明了是什么芯片的问题,还有如何 ...

这东西的手册是通用的还是正对性的,能把手册贡献出来学习下吧。

网友E:
楼主能焊接电容二极管就差不多,板子查下来用放大镜看看主板上有个板是焊接上去的,补一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焊接电容二极管就差不多,板子查下来用放大镜看看主板上有个板是焊接上去的,补一下就差不多了。 ...

有个小板是立着的,看起来没问题没细究

楼主:
是这个小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话说这个导航是什么型号在哪里看,外壳上只看到线路图

不清楚,按车款搜一下。只有大一点的牌子有维修手册。手册不具有通用性。

网友:
不是你这个,你这一块是管显示的,在盒子里面,参考我发的车机那个帖子
拆解威旺M20的车机 容易黑屏花屏简单处理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113762
继续拆开看看

网友:
平着焊四个面或者两个边的,那个立起来的是蓝牙

楼主:
好不容易找到个一摸一样的,结果是坏的还要卖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