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志高无刷车载吸尘器

楼主(2024-07-09):
刷抖音刷到的,看着无刷才77块,下单体验一把,如果不行就退了

到货先看看电机,大伙随意看看吧,不知道值不值

外观,该有的都有,塑料是那种便宜的手感

没啥看的了,直接开壳吧

看完了无刷7.2伏的…

生产日期还挺新鲜

机身就这样吧,下面看看电池

这电池参数老实不?

保护板稍微有点弱鸡啊

好像能改21700电芯?

保护板带温度探头

瞅瞅最重要的电芯吧,初看1500毫安!!虚标了??再看不对呀,反向虚标了吧?电芯1500毫安,两并两串应该7.2V3000毫安吧?难道电芯厂虚标了,主机厂发现虚标了然后又给实测标回来了???

拆解完毕,好像正规货,该有的都有。

过两天有空再测一下功率,这电机不知道能不能改3串电芯?超点电压应该没事吧?看到电机驱动里面的电解电容电压是25V的

补充实测电流
堵进风口

这个不堵进风口的

电流都一样,是电池限制了功率还是驱动板控制了功率呢
我感觉是驱动板控制了功率吧,要不然堵不堵进风口功率都一样?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啊,没有省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啊,没有省东西。

真无刷,就是这7.4V电压算下来27安的电流估计达不到,不知道马达功率多少的,真有200瓦,果断留下

网友:
肯定虚标的不用问

网友:
试一下吸尘效果如何!

网友:
好像正规货!

网友:
贴牌货,用的都是公模,拼多买多用不了70

网友:
吸头长啥样

网友:
如何收集灰尘?

网友:
看到这类牌子,不用想,,全是贴牌的,给钱就贴

网友:
这个小开关能顶的住27A电流的催残?

网友:
居然是无刷电机加上C口充电,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属于能用级别吧?

网友:
70贵了吧,另外,电池是2并2串?

网友B:
看起来壳里大部分空间是浪费的,
去年看到很多用无刷涵道电机加两颗圆柱电池,3D打印壳子做的紧凑性吹吸尘器
没想到这么久还没有厂家正经开模做这个品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壳里大部分空间是浪费的,
去年看到很多用无刷涵道电机加两颗圆柱电池,3D打印壳子做的紧凑性吹吸尘 ...

这个东西利润大啊,用这个电机做的电吹风,比这个风机还便宜,呵呵。当然,电吹风销量大,这个风筒是小众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壳里大部分空间是浪费的,
去年看到很多用无刷涵道电机加两颗圆柱电池,3D打印壳子做的紧凑性吹吸尘 ...

多数涵道用的无刷电机缩水,用9极绕组6极小磁钢,好的是12极磁钢,或者大瓦片磁钢占满转子。网上找战斗成色拆机风扇性价比高,至少不用买无刷电调,3串3元锂可直接用,PWM线弄好的话能调速。

网友:
用暴力风扇也是可以吸尘的吧

网友:
什么地方会用到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