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高手们,上次的新能源随车充枪头给拆开了,麻烦帮年一下。

楼主(2024-07-09):
这是上次的帖子,新能源汽车的慢充枪问题有遇到过或知道点相关知识的吗?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次把枪头拆开了,这是原车带来的零跑T03的随车慢充。

上次有坛友说里面可能有个温度探头,拆成这样看看好以没有的。有的是控制防拔的锁止机构,有微动开关及几条细线。还有两个电阻不知干啥用的(降压取电吗?有两条细线是接到拔枪按压微动开关上的)。

看了一圈,这枪头也没啥东西,四条线可能重要点,零N,地PE,火L1,(另有一条难道是啥感应线并在一起)。还有两条黄CP红CC是啥通讯交换用的线吗?

网友A:
电阻是识别作用,用于判断支持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识别作用,用于判断支持的功率。

谢谢,新的知识增加一点。

网友B:
特斯拉不充电就是拿几个棉签,把车那端的插座掏干净就好多了,要那种很大的棉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不充电就是拿几个棉签,把车那端的插座掏干净就好多了,要那种很大的棉签 ...

谢谢提供方法,我这个是能充一会儿。但昨天插入就不会充下午用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所以有外面买的充电枪按一下可以切换功率的也没多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方法,我这个是能充一会儿。但昨天插入就不会充下午用你的方法试试。 ...

都这样,能充一会儿要么就电压不稳要么就接地保护,第三方的插头可能质量不好,如果觉得麻烦还是得换

网友:
这么细的线啊

网友:
这个是交流慢充

网友:
上次说的温度探头是在交流插头那端,注塑在插头里面的,拆不开。带温控的插头除了L\N\PE,还有另外两根接的是温度探头,共计5根线。好像也有共用地的,那就是4根。

网友:
好像是按标准,三根粗的是L、PE、N,两根小的是can通讯的或者CC代表充电连接确认,CP代表控制确认。它们与地PE形成的电位差作为保护信号,所以充电桩没有接地线是充不了电的,这两个针可能还会串联插头的温度保护电阻,插头过热会给跳充电桩输出继电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