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贝K2充电宝上一个奇怪的芯片

楼主(2024-07-10):
这个是科恩贝K2充电宝上的板子,上面显示电量的芯片挂了,查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也不知道具体型号,求各路大侠指点。

网友A:
紫外线灯可以看见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灯可以看见型号吗

看不到,唯一的信息就是背面那个丝印,但是查不到任何信息。

网友B:
这种找不到资料的。有可能是定制的充电宝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找不到资料的。有可能是定制的充电宝专用的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芯片是驱动LED灯来显示电量,它和CN3722充电管理搭配使用。

网友:
单片机,并且内部还带程序的,这年头修不如扔啦,没有维修的价值了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芯片是驱动LED灯来显示电量,它和CN3722充电管理搭配使用。 ...

而且没有这个芯片依旧可以充电,就是电量显示的LED灯不亮而已。

网友:
搞个电量显示小板替代了算了

网友C:
能正常充放电?理论上不会单独搞一个这么大的IC来只显示电量。

网友:
估计是定制的单片机,很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正常充放电?理论上不会单独搞一个这么大的IC来只显示电量。

实测可以正常充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可以正常充放电。。。

那检查指示灯驱动部分,这个IC应该是个单片机?

网友:
这种应该是单片机,很难维修

网友:
那检查指示灯驱动部分,这个IC应该是个单片机?

网友:
是单片机,难了,搞个替代的飞线,修好的话,不在价格高低,主要是技术在那

网友:
电量显示ic 可能抹掉改码了

网友:
从性价及花费工看,对于这个问题,功能替代性维修最可取,维修一族的修理爱好能满足,也可节约资金,原件换新对这个情况不太现实,小众产家电子产品常有,自我保护,不必拘泥于换件,功能完备修好不只一条路,更是对维修手艺的提升

网友:
获取家元方法总结,网站增加回复帖奖励家元积分/看帖阅览扣分规则

网友:
现在许多厂家为了保密技术都把芯片型号抹去了,要想知道型号最好的办法是测绘电路图对照芯片手册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