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不好意思的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4-07-10):
就是,并行传输和串行传输,到底读xing还是读hang呢?百度搜了半天,有说读xing的有说读hang的,一头雾水。特来请教高手。。。

网友:
哈哈,也是不知道

似乎,两个都解释的通

网友:
感觉读xing更合适。

网友:
读xing。
字数补足!

网友:
我觉得读型,哈哈

网友A:
并行是指“并排行走”或“同时实行或实施”。

网友:
楼上的正解,就是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行是指“并排行走”或“同时实行或实施”。

一个字节算一行hang,一行hang一行hang的传输,并着或者串着传输,似乎也说得过去。

网友:
我认为读xing

网友:
说xing就xing,说buxing也xing,哈哈。

网友:
去找一下老公交站报站器,上面有标拼音

网友:
怎么读,赶脚都行

网友:
大屁股的高压包(行输出变压器)是读hang输出,输入法提示我的

网友:
这才需要非常深度的理解才行,我也不懂

网友:
并行串行,是完整存在的词,并行串行是不存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字节算一行hang,一行hang一行hang的传输,并着或者串着传输,似乎也说得过去。 ...

怎么会说得过去。。。这是动词。。。。外行中的外行都表示要读Xing

综上,纯属语文问题,非要硬掰过来用Hang去解释,那么查一下有没有Hang这个概念就可以了,这才会进入技术范围

网友:
并xing能读通,但是并hang 听起来不是就很怪了? 所以我读xing

网友:
我也认为是xing  这里应该是动词。

网友:
应该是xing音吧

网友:
语文没学好,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