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icharger308充电器 不充电 请高人指点

楼主(2024-07-10):
请问我这个一点击充电就出现这个错误(线路检测错误)  是哪里坏了?  电池是临时组装的测试机器用的 ,机器是收来的。忽略掉压差临时找的电池

网友A:
图是不是画的不对,应该是从负极开始记串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不是画的不对,应该是从负极开始记串数吧!

接法是接对了的只是标注错了。接上去能识别就是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法是接对了的哇。

压差太大了吧

楼主:
忽略掉压差临时找的电池

网友:
我的B6充电除了要插均衡线,还要接总正负线,可能你这也要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