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宏光迷你汽车空调制冷改造加装保温管

楼主(2024-07-10):
进入夏季,小车的空调格外不给力,温度下降很慢。看了论坛有包管大法,寻思成本不高,进行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环境温度:34度,多云
未包管前测试出风口温度:

包管前压缩机吸气口温度:

对膨胀阀至压缩机吸气口之间的管路用保温管包扎,两头锁下扎带防止脱落。

重新测试出风口温度和压缩机进气口温度:

总结:压缩机吸气口温度下降5度。出风口下降1度左右。效果不是很明显。
(ps:应该不会出现压缩机液击吧?)
另有疑惑点:冷凝器到膨胀阀直接的高压管温度不高,用手模只有40度左右是否正常?

网友:
车内出风口温度差不多,不算差,新车应该不会缺制冷剂

网友A:
要么停地库,要么凑合开吧,压缩机功率不够,续航本来也有限,别难为它了

网友B:
这点管线距离不是制冷不给力的原因,这小车制冷功率小,大夏天开着空调也感觉不到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停地库,要么凑合开吧,压缩机功率不够,续航本来也有限,别难为它了 ...

是的,定频额定功率大概800-1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管线距离不是制冷不给力的原因,这小车制冷功率小,大夏天开着空调也感觉不到凉快 ...

嗯嗯,就是看看能不能优化优化

网友:
压缩机功率小了,温度高了顶不住

网友:
包管效果明显的话厂家也不至减掉这些包材,小车压缩机功率小考虑省电和里程均衡

网友:
能自己动手不简单

网友:
源头是压缩机功率问题,就能做那么大的功,你能想到厂家不至于为了减配裸奔吧。。。

网友:
最好不要自己盖亚!!!

网友C:
哈哈,说难听点,包了除了浪费时间精力,其实没啥用
制冷剂是到了膨胀阀节流开始雾化在蒸发箱蒸发然后吸收热量,
冷凝器到膨胀阀这段是高压液态制冷剂包不包无所谓,不包散热还能好点
膨胀阀出口到压缩机,这一段是蒸发完气态制冷剂,接近常温或者稍低点温度的废热,最大作用就是给压缩机屁股散散热,
包与不包也没啥作用

网友:
每次洗车冲冲冷凝器,才是空调系统最有用的保养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大,能省一点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说难听点,包了除了浪费时间精力,其实没啥用
制冷剂是到了膨胀阀节流开始雾化在蒸发箱蒸发然后吸收 ...

好的,谢谢科普

网友:
加大出风口的风量。

网友:
特斯拉model3,压机功率太大,吹我鼻孔老喷嚏,开外循环解决

网友:
包低压管是有用的,高压管别包,还能辅助散热

网友:
风扇加大一档比这效果好

网友:
突然想到,我是不是得给燃油车的驾驶室内暖水管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