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头灯 晚上钓鱼用

楼主(2024-07-10):
求推荐一款头灯 晚上钓鱼用 100rmb以内

网友:
晚上,小心被鱼钓走、、、、鸟。

网友A:
我用的这个,价格便宜且轻便好用。一晚上很轻松

网友B:
买能换18650或21700电池的,那种内置电池的都用不了很久,之前在松美家买的3灯珠能换18650电池的,亮度也够,续航看你电池多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能换18650或21700电池的,那种内置电池的都用不了很久,之前在松美家买的3灯珠能换18650电池的,亮度也够 ...

头灯一定要轻的,用18650电池的勒得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灯一定要轻的,用18650电池的勒得头痛。

轻的话续航就不长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C:
钓鱼灯得用蓝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个,价格便宜且轻便好用。一晚上很轻松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钓鱼灯得用蓝光的。

玩路亚的 不用看漂 蓝光用不上

网友:
楼上说的对,买那种可以更换电池的;原装的电池很差,自己准备几节质量好的18650,随时更换,可以用几晚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钓鱼灯得用蓝光的。

水边有雾气的话穿透力差一片白茫茫晃眼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边有雾气的话穿透力差一片白茫茫晃眼看不清

有水雾啥手电都不好用,那用暖光的吧,色温低。

网友:
X宝上一大堆任选。

网友E(2024-08-13):
是照漂用的还是换饵用的?换饵买夹帽灯,三力士H120PRO  79元(我头灯买了十几个,贵的好几百,就这个最适合钓鱼)。箍在头上时间久了都不舒服,一定要买夹帽灯!照漂买固定支架的蓝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照漂用的还是换饵用的?换饵买夹帽灯,三力士H120PRO  79元(我头灯买了十几个,贵的好几百,就这个最适 ...

感谢  主要是看路的 夜晚走路怕有蛇

网友:
太多了,随便买个,再DIY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