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修改MicroPython驱动令其支持MMC卡

楼主(2024-07-10):
手头有两个二十年前买数码相机带的MMC卡,分别是16M和32M,是日本和韩国产的,舍不得扔,打算利用起来用于微控制器记录数据。
可惜MicroPython自带的SD卡驱动sdcard.py不支持MMC卡,我仔细学习了SD及MMC卡的协议,参考一些C51驱动代码,对MicroPython自带驱动进行了微小改动,令其支持MMC卡,或许也有其他人有此需求,故分享出来。

SD卡的驱动程序sdcard.py一般在MicroPython源码的“\lib\micropython-lib\micropython\drivers\storage\sdcard”目录下,仅需修改两处即可支持MMC卡:

1、修改init_card()方法的CMD9部分:
修改前:

修改后:

2、修改init_card_v1()方法:
修改前:

修改后:

网友:
楼主牛皮,还有这么老的卡

网友A:
数码相机的卡,全是SLC

网友:
这个厉害咯,虽然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相机的卡,全是SLC

是的,容量虽然很小,但是相信质量会很好,所以舍不得扔,二次利用起来,发挥余热。

网友:
LZ厉害! 这才是工匠精神

网友:
这个确实厉害

网友:
mmc基本看不到了

网友:
以前好多诺基亚和西门子的手机用的就是MMC的存储卡
后面出了半高的rs-mmsc的卡

网友:
能盘源代码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B:
上次搞tf卡,我根据协议原文,自己独立写了完整的初始化过程,成功跑起来,网上那些代码bug很多,1.1和2.0混用,包括st官方的标准库也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搞tf卡,我根据协议原文,自己独立写了完整的初始化过程,成功跑起来,网上那些代码bug很多,1.1和2.0混 ...

是的,微控制器的TF卡驱动为了简单,仅考虑了比较常见的情况,兼容性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为了自己的卡也能用,需要自己对协议了解一些。我这也是无奈之举,手头有好几个卡无法驱动,还不想扔掉,所以现学习了一下,暂时手头的卡能驱动了,等碰到不能驱动的卡再继续学习!

网友C(2024-12-20):
这说明SD卡和MMC卡在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只有一些细节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说明SD卡和MMC卡在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只有一些细节不同?

引脚有差别,但是能兼容MMC卡。早期的SD卡协议上向下兼容MMC卡,现在的SD卡是否兼容MMC就不太清楚了,毕竟MMC淘汰太久了,没有必要再去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