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博士ST20蓝牙音箱简单拆解

楼主(2024-07-10):
百度一下没找到该音箱的拆机,试着自己拆,先把底下6个螺丝拆下,拿下底盖,再拆后盖,后盖是用热熔胶贴着,用力拆下,就可以看到内部了。

网友:
博士的蓝牙音箱质量不错,好像还有固件,坏了不好弄,售后价格高。

网友A:
不够彻底,电路板也没拆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涨见识了。

网友:
博士的蓝牙音箱看着不 错

网友:
黑乎乎那一团是烧坏的还是老化的泡棉?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听过大小水壶的那种,这款没见过~

网友:
看着还不错,声音如何

网友:
这个有点老了吧

网友:
就完了?补交作业了。。。

网友:
好像是立体声的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非常奢侈的呀。

网友:
这玩意别看小,音质和音量不是一般的好,值那个钱。

网友:
Bose SoundTouch 20

引用 网友A:
不够彻底,电路板也没拆出来!

老站有拆机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0715

网友:
没看明白第三张图那个黑色的是什么。

网友:
这货不便宜,音质应不错吧

网友:
我还没见过这种奇特形状的电源插头。

网友:
这蓝牙音箱做工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