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请问固态硬盘开卡必须用转接线连接USB吗

楼主(2024-07-10):
固态是瑞昱的主控,想问一下直接插主板上短接会不会烧坏主板

网友:
不会,直接插主板反而麻烦,随便找个移动硬盘盒就可以

网友:
不会烧主板 但是一部分主控接主板工具是用不了的 小螃蟹的我记得好像可以

网友:
这个主控,还是要转接板才行

网友:
没试过,随便找个移动硬或线也行

网友:
弄一条易驱线就可以了

网友:
SMI的试过,短接rom SATA直链也可以开卡。。。。。

网友:
螃蟹的没开过,只知道群联开卡转接线要关闭UASP,直连必须AHCI

网友:
慧荣可以SATA下开卡,其他主控得用USB转接卡开卡

网友:
通常不会,有些坏固态,里面短路什么,通过USB接电脑会造成系统崩溃死机,重启就好了。这种情况特别少见,不用担心。

网友:
螃蟹的没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