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电蚊拍的冲电噐不见了,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4-07-10):
请问,电蚊拍的冲电噐不见了,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能否用手机冲电噐代替?家里各式冲电头多,是否找一个输出电压相同的就行?

网友:
看电蚊拍铭牌上写的电压,如果没有,拆开拍个照片上来看看确认一下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电池,如果是锂电池,基本上都会有充电电路,用5V手机充电器就行,如果是铅酸电池,一般来说是4V的,找个小功率手机充电器5V的,串个二极管就行,一般如果是铅酸电池,大概率有简单的降压电路了,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器,但为稳妥可以再多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
也没上个图
不过我用过的充电电蚊拍基本都可用手机充电器充

网友:
一般电蚊拍的都是用的充电的小蓄电池或者其它充电池,用5V充电头可以充的。

网友:
先用5v从电器冲一下看看,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什么都没有,

楼下继续去想当然、、、、鸟。

网友:
一般是5V充电的

网友:
拆开电蚊拍,看看里面的充电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
能否充电看电池,啥样的电池用啥充电方案

楼主:
谢谢指点,已用一个旧手机冲电噐冲成功了。

网友(2024-08-25):
起码拍个图吧?哈哈哈

网友:
拆开看里面是什么电池再说。

网友:
不管什么电路,直接改18650锂电池,加一个type-c充电口的保护板,完美。

网友:
电蚊拍充电好像都是直插220伏的。

网友:
电蚊拍直接插220v电的一般都是铅酸,直接插充电口的一般都是锂电池,看图才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