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200W假负载

楼主(2024-07-10):
地下室溜达捡到的,表面特别脏,用水清洗一下再拆
里面只有一只250瓦50欧姆电阻。

网友:
假的不能再假

网友A:
没这玩意功放就要击穿!

网友B:
什么东西像有线电视线路上的

网友:
高频发射用的吧!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玩意功放就要击穿!

?????????这就是个测试用的射频负载啊。。。。。。。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测试射频的50欧姆的负载,一般是用来测试射频功放的功率输出,或者是老化。

网友:
这么大的散热器,不假吧

网友:
假负载就是这样的,就一个50Ω电阻。

网友:
做射频测试时,确实是个宝贝。

网友C:
这明明是个真负载,怎么说是假的呢?

网友:
只能卖废铝了

网友:
这个散热器够大。

网友:
工作时,它有多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明明是个真负载,怎么说是假的呢?

毕竟是给射频发射器测试用的,所谓“真负载”一般就是指射频天线了,但你在测试机器的时候,如果贸然用“真负载”,那么测试信号就会被发射出去,可能会对别人正常工作的机器造成干扰。为避免测试机器时候造成干扰,就要使用这种假负载,来保护发射机功放,同时测试发射机电路。具体的涉及到射频匹配的知识我当初没学太好,就不班门弄斧了

网友:
不要破坏里面的大功率电阻,好像里面有剧毒物,金属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像有线电视线路上的

有线电视信号功率很低,开路也不会烧毁功放。

网友:
分明是真负载